激光打印机的墨粉,无芯片那种硒鼓,打印机怎么判断余墨

楼主(2020-03-06):
现在很多硒鼓,都是拿出来自己加粉了,这些硒鼓都没有芯片的,那么打印机是怎么判断剩余多少墨粉的呢?在win系统里面的打印机下,还可以看,剩余多少粉,而硒鼓如果你只是拿出来,再放进去,没有加粉,显示的余墨粉量不变。自己买了个 富士施乐的 m158b激光打印机,它居然是用粉盒的,都不要硒鼓加粉了,直接更换粉盒,这种粉盒也是没有芯片的,这样子打印机怎么判断剩余多少粉呢?

网友:
新换的直接重置就可以了,应该判断不准了
这次我家的一直报没墨粉了,直到前几天直接不打印,说没墨了,考虑最近打印的还很清晰,我就直接在打印机里有个地方重置了,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
打印张数

网友:
打印机是按打印张数计算的,原装硒鼓也没有传感器测量墨粉余量。
有的打印机是重置打印机里的计数器,有的是重置硒鼓里的计数器。

网友:
就是打印计数

网友:
缺粉时会有大片正列打印不清晰

网友:
富士施乐一些型号的激光打印机,粉盒和硒鼓分离的,粉盒原装的有芯片,用完后自己灌装墨粉,系统选项里选择非原装粉盒,就又能用了,只是不显示剩余墨粉量了。
官方说硒鼓是终身免更换的,不知道硒鼓实际寿命能有多久。

网友:
打印计数  或者出字不清

网友:
有芯片的也不准

网友:
有计数齿轮

网友:
有些粉盒侧面有一个减速齿轮组,用兼容墨粉灌粉后需要将齿轮拨回初始位置。

网友:
粗略统计的

网友:
光学透镜检测/电容检测/磁性检测

网友:
看打印出来是否清晰呗

网友:
硒鼓里面的碳粉是带铁粉的,里面的搅粉机构里面有些有磁铁,外壁有霍尔元件

网友:
看打印清晰度,如果要求高要求黑没的说,如果要求低,用到局部字体变淡看起来将要有影响

网友:
用的也是富士施乐的,有芯片才对呀,我们是直接更换替代非原装的硒鼓

网友:
没得检测,大部份就是计数器,不带换芯片的每次换就手动重制计数器。

网友:
不同的打印机设计不同:
1. 有的打印机有芯片,芯片中可以存储粉量的剩余信息(根据纸张的打印页数,根据打印的内容,加上其他的一些判断),剩余粉量的精度判断一般;
2. 有的打印机没有芯片,也没有物理的检粉机构(如光电装置, 齿轮力矩等),只能靠打印出来的品质进行判断;
3. 有些复杂一些的即有芯片, 又有物理的检粉装置, 相互修正,对粉量的判断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