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情况说单片机要和电机等单独供电,那一定要两个电源吗

楼主(2020-03-06):
很多情况说单片机要和电机等单独供电,那一定要两个电源吗,
比如步进电机驱动器,,一般接口处都加了光耦 ,,
平时看别人这么做,,工作中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得用独立的电源,,
希望大家给说说其中的原因。

网友A:
做得好,一个电源就行;处理不好再加个电源也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好,一个电源就行;处理不好再加个电源也没有啊

嗯,,,之前也看过这种说法,,

网友B:
没说清楚,你电机供电是多少V,单片机供电是多少V,不同的电压需求,你怎么能不分开?

网友:
关键是共地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清楚,你电机供电是多少V,单片机供电是多少V,不同的电压需求,你怎么能不分开? ...

难道仅仅为了电压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仅仅为了电压匹配?

反正我碰到的场合,不管380,220,60,48,24,每种电压基本都只有一路,相同电压都是公用一个电源的,很少碰到相同电压分多路的电源供电的

网友:
这也需要看实际工况吧,有些地方的控制电源和功率电源输入是分开的,比如新能源汽车,控制电源输入就24V,主功率输入就是高压电池,工业中大部分都是380输入吧,就没有分了,输入都是一样的,控制部分电源直接从直流母线上面的取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