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PCB测试设备、测试软件?

楼主(2020-03-06):
想了解PCB测试的相关知识,只有一个测试软件的模糊图片,谁知道啊?

PCB测试软件界面

PCB测试软件界面

网友:
我猜是飞针

网友:
也有可能是定制的

网友:
这个图,飞针和定制都有可能;10年前离职的上家公司就是专门定制柔性PCB的测试,包含通断,低阻,高压和功能测试,故这个图说明不了什么!

网友:
你说的PCB是指基板还是PCBA?
PCBA的话是ICT测试吧

网友:
一般都是定制

网友:
边界扫描  boundary scan  看着像 CASCON

网友(2020-05-30):
ICT测试机 这个价格是这样算的:机器归机器,然后还要收治具的钱,治具的钱是按探针来算的;只能测一些简单的板子

网友:
边界扫描有开源的项目吗?想学习下

网友:
有点像 PCBA  的ICT测试 应该都是定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