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道简答题,关于指针和数组

楼主(2020-03-06):
int a[]={1,2,3,4,5};

请简述

int *p1 = &a;

int (*p1)[5] = &a;

这两个指针是否有区别并说明理由。

网友:
int (*p1)[5] = &a; 这是什么操作,不懂。

网友A:
虽然不知道楼主的意图,但这句语法不严谨。
int *p1 = &a;

应该写成:
int (*p1)[] = &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知道楼主的意图,但这句语法不严谨。

应该写成:

你直接把题眼写出来了。

第一个不严谨的写法恰恰是设伏的地方

网友:
int (*p1)[5]              p1指向一个有5个int元素的数组
int *p1                     p1指向int变量

网友:
int *p1 = &a; 首先这个过不了编译

网友:
int (*p1)[5] = &a;     定义了 一个(指向《含有5个 int 型数的》数组的)指针,  然后接收数组 a 的地址(第一个元素的地址?)

int *p1 = &a;           定义了 一个(指向 int 型数的)指针,然后接收数组 a 的第一个元素的地址

网友B:
int *p1 = &a; 不是错的吗 a本来就是指针 &a是指针的指针;int (*p1)[5] = &a; p1是数组指针

网友:
int *p1 = a;  这样才是
另外,这代码我看不懂,就不分析了。

网友:
int *p1 = &a; 指针类型是 int *
int (*p1)[5] = &a; 指针类型是 int (*)[5]
&a是指向int (*)[5]的,所以第一条语句要类型强制转换.
然后这俩指针值是一样的,只不过类型不一样,看看p1+1的值知道了..
傻孩子那书都白看了你们

网友C:
哪有什么不严谨的,int *p1 来操作数组再正常不过了。带个5并不能带来任何安全性。实际写代码时严格限定读写数组的函数必须带长度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nt *p1 = &a; 不是错的吗 a本来就是指针 &a是指针的指针;int (*p1)[5] = &a; p1是数组指针 ...

其实单片机中经常这样写
严谨的写法应该是nt *p1 = (int *)&a;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直接把题眼写出来了。

第一个不严谨的写法恰恰是设伏的地方

int (*p1)[5] ;  p1=a,其中的a应是二维数组了。

网友:
a本身就是个指针,还加&干什么?

网友:
不都是if else咋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单片机中经常这样写
严谨的写法应该是nt *p1 = (int *)&a;

严谨的写法就是int * p = a;

网友:
楼主天资聪慧,应该去刷LeetCode

玩数组飞指针有点那个啥,孔乙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哪有什么不严谨的,int *p1 来操作数组再正常不过了。带个5并不能带来任何安全性。实际写代码时严格限定读 ...

别太绝对,稍微有点,如int32_t (*)[5]和int32_t (*)[],前者在用到明显的越界访问时,新一点的编译器能检测出,会有警告。

网友E:
小妹妹忽然正经起来了,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在X64上,int占四个字节,指针八个字节:

    int a[] = { 1,2,3,4,5 };\
    int* p1 = (int *)&a;
    int(*p2)[5] = &a;

    TRACE(traceAppMsg, 0, "p1=0x%p\n", p1);
    TRACE(traceAppMsg, 0, "p2=0x%p\n", p2);
    TRACE(traceAppMsg, 0, "sizeof(p1)=%d\n", sizeof(p1));
    TRACE(traceAppMsg, 0, "sizeof(p2)=%d\n", sizeof(p2));
    TRACE(traceAppMsg, 0, "sizeof(p1[0])=%d\n", sizeof(p1[0]));
    TRACE(traceAppMsg, 0, "sizeof(p2[0])=%d\n", sizeof(p2[0]));
    TRACE(traceAppMsg, 0, "p1 + 2=0x%p\n", p1 + 2);
    TRACE(traceAppMsg, 0, "p2 + 2=0x%p\n", p2 + 2);
    TRACE(traceAppMsg, 0, "*(p1+2)=%d\n", *(p1+2));
    TRACE(traceAppMsg, 0, "*(p2+2)=%d\n", *(p2+2));
    TRACE(traceAppMsg, 0, "&p1[2]=0x%p\n", &p1[2]);
    TRACE(traceAppMsg, 0, "&p2[2]=0x%p\n", &p2[2]);
    TRACE(traceAppMsg, 0, "p1[2]=%d\n", p1[2]);
    TRACE(traceAppMsg, 0, "p2[2]=%d\n", p2[2]);

输出:
p1=0x00000027686FF658
p2=0x00000027686FF658
sizeof(p1)=8
sizeof(p2)=8
sizeof(p1[0])=4
sizeof(p2[0])=20
p1 + 2=0x00000027686FF660
p2 + 2=0x00000027686FF680
*(p1+2)=3
*(p2+2)=1752168064
&p1[2]=0x00000027686FF660
&p2[2]=0x00000027686FF680
p1[2]=3
p2[2]=1752168064

看的到差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太绝对,稍微有点,如int32_t (*)[5]和int32_t (*)[],前者在用到明显的越界访问时,新一点的编译器能 ...

处理函数参数一般都是指针+长度两个参数,基本没见过带数组定义的,太不通用。新编译器会检查?这个倒是不知道,我一直c99

网友:
当搞不清楚的时候,就按照最基本的方式赋值
比如 int *p = &a[0],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了

印象中int *p = &a这种应该是非法的,但部分编译器没有警告,与nt *p = a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知道楼主的意图,但这句语法不严谨。

应该写成:

fatfs文件系统中,有结构体FIL
我一般使用是 FIL fli_w25; 这样定义 查看文件大小的时候 fli_w25.fsize
问题来了,使用指针定义 FIL *file; 再像上面那样使用 fli_w25.fsize 就会报错,请问这里如何使用呢?

另外 fli_w25.fsize  和 fli_w25->fsize  有什么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小妹妹忽然正经起来了,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在X64上,int占四个字节,指针八个字节:

p2[2]=1752168064中的1752168064是什么值?从何而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p2[2]=1752168064中的1752168064是什么值?从何而来

因为p2是五元素数组类型,P[2]实际指向的是

p2[0] 指向 p1 = {1,2,3,4,5}
p2[1] 指向 p1 + 5 = {?, ?, ?, ?, ?}
p2[2] 指向 p1 + 10 ={?, ?, ?, ?, ?}
p2[2] 切莫以为是指向3

是不是觉得小妹妹正经起来,高攀不起!

网友:
更一下帮助理解的code:

    int a[] = { 1,2,3,4,5 };\
    int* p1 = (int *)&a;
    int(*p2)[5] = &a;

    TRACE(traceAppMsg, 0, "p1=0x%p\n", p1);
    TRACE(traceAppMsg, 0, "p2=0x%p\n", p2);
    TRACE(traceAppMsg, 0, "sizeof(p1)=%d\n", sizeof(p1));
    TRACE(traceAppMsg, 0, "sizeof(p2)=%d\n", sizeof(p2));
    TRACE(traceAppMsg, 0, "sizeof(p1[0])=%d\n", sizeof(p1[0]));
    TRACE(traceAppMsg, 0, "sizeof(p2[0])=%d\n", sizeof(p2[0]));
    TRACE(traceAppMsg, 0, "sizeof(p2[0][2])=%d\n", sizeof(p2[0][2]));
    TRACE(traceAppMsg, 0, "p1 + 1=0x%p\n", p1 + 1);
    TRACE(traceAppMsg, 0, "p1 + 2=0x%p\n", p1 + 2);
    TRACE(traceAppMsg, 0, "p1 + 3=0x%p\n", p1 + 3);
    TRACE(traceAppMsg, 0, "p2 + 1=0x%p\n", p2 + 1);
    TRACE(traceAppMsg, 0, "p2 + 2=0x%p\n", p2 + 2);
    TRACE(traceAppMsg, 0, "p2 + 3=0x%p\n", p2 + 3);
    TRACE(traceAppMsg, 0, "&p2[0] + 2=0x%p\n", &p2[0] + 2);
    TRACE(traceAppMsg, 0, "*(p1+2)=%d\n", *(p1+2));
    TRACE(traceAppMsg, 0, "*(p2+2)=%d\n", *(p2+2));
    TRACE(traceAppMsg, 0, "*(&p2[0] + 2)=%d\n", *(&p2[0] + 2));
    TRACE(traceAppMsg, 0, "&p1[2]=0x%p\n", &p1[2]);
    TRACE(traceAppMsg, 0, "&p2[2]=0x%p\n", &p2[2]);
    TRACE(traceAppMsg, 0, "&p2[0][2]=0x%p\n", &p2[0][2]);
    TRACE(traceAppMsg, 0, "p1[2]=%d\n", p1[2]);
    TRACE(traceAppMsg, 0, "p2[2]=%d\n", p2[2]);
    TRACE(traceAppMsg, 0, "p2[0][2]=%d\n", p2[0][2]);

输出结果:

p1=0x000000609D13FA48
p2=0x000000609D13FA48
sizeof(p1)=8
sizeof(p2)=8
sizeof(p1[0])=4
sizeof(p2[0])=20
sizeof(p2[0][2])=4
p1 + 1=0x000000609D13FA4C
p1 + 2=0x000000609D13FA50
p1 + 3=0x000000609D13FA54
p2 + 1=0x000000609D13FA5C
p2 + 2=0x000000609D13FA70
p2 + 3=0x000000609D13FA84
&p2[0] + 2=0x000000609D13FA70
*(p1+2)=3
*(p2+2)=-1659635088
*(&p2[0] + 2)=-1659635088
&p1[2]=0x000000609D13FA50
&p2[2]=0x000000609D13FA70
&p2[0][2]=0x000000609D13FA50
p1[2]=3
p2[2]=-1659635088
p2[0][2]=3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p2是五元素数组类型,P[2]实际指向的是

p2[0] 指向 p1 = {1,2,3,4,5}

在来点 **p 的指针,一遇到指针有时就晕头转向

网友:
啧啧啧  楼主一发帖 抠脚大汉们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