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国产MCU,内部自带音频codec的?

楼主(2020-03-06):
目前只知道nuvoton NUC505,单价六元多,不便宜,而且是台湾产的,采购也不是很方便。

网友A:
国产的更不好买,比如锐迪科的RDA5856。
RDA5856LE产品是一款面向高端音箱及物联网市场的高性能、高集成度蓝牙BLE双模芯片。
音频:
Audio codec with 16 bits DAC
Support sample rate of 8,11.025,12,16,22.05,32,44.1 and 48 KHz

网友B:
单价六元多 还不便宜?

我这有MCU+FLASH+音频+WIFI+BLE一体的,比这个贵。

网友:
全志f1c100s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价六元多 还不便宜?

我这有MCU+FLASH+音频+WIFI+BLE一体的,比这个贵。

什么单片机,这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单片机,这么牛

wifi soc 都这种配置。
参考这个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278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更不好买,比如锐迪科的RDA5856。
RDA5856LE产品是一款面向高端音箱及物联网市场的高性能、高集成度 ...

嗯,芯片不贵,性能应该也还可以,但是,芯片详细资料,SDK,技术支持,估计很难搞。

RDA算是国产大公司,不会为小客户服务的。

楼主:
这个芯片好!

单价大概多少?

淘宝上卖六元钱一片的,是二手翻新的吗?

楼主:
这颗芯片内部有FPU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颗芯片内部有FPU吗?

ARM9架构,没有FPU,不过主频高(400M?800M?)

有量应该能到6元吧?反正买到过10元的这个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ARM9架构,没有FPU,不过主频高(400M?800M?)

有量应该能到6元吧?反正买到过10元的这个开发板 ...

没有FPU,跑浮点FFT,就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价格低,还不如找个MCU+外挂codec。

带FPU的MCU,最少4元。

codec,最少两元。

还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价六元多 还不便宜?

我这有MCU+FLASH+音频+WIFI+BLE一体的,比这个贵。

我需要单价在四元钱左右的。

网友:
mp3芯片多的是,就是没有资料,量不大就别研究了

网友F:
2元左右人民币的mp3芯片 带mp3编码及mp3解码  有量的话还可以免费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2元左右人民币的mp3芯片 带mp3编码及mp3解码  有量的话还可以免费开发

里面有FPU吗?

网友G:
我看了一款 杰里的蓝牙芯片  带有DSP  支持 FPU
上传一款 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了一款 杰里的蓝牙芯片  带有DSP  支持 FPU
上传一款 数据手册

感谢,这个贵不贵?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个贵不贵?

淘宝上有代理卖板子的  有一定技术支持的  你最好直接去问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上有代理卖板子的  有一定技术支持的  你最好直接去问比较好

感谢!!!

台湾芯睿单片机有什么独特优势?现在大家都用stm32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芯片不贵,性能应该也还可以,但是,芯片详细资料,SDK,技术支持,估计很难搞。

RDA算是国产大公司 ...

六块还贵  除非有恩大量可以找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六块还贵  除非有恩大量可以找国产

希望三元钱左右。

网友(2022-11-14):
山景MCU,内部自带音频CODEC,需要了解私信我。

网友:
通用mcu六块都贵 估计只能找插卡音箱那种了  那种没量得单独开发费

网友:
早期用过上海山景的AU7845

网友:
山景全系列mcu,内部集成音频codec。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颗芯片内部有FPU吗?

山景有

支持 DSP 指令,集成 FPU 支持浮点运算
FFT 加速器:最大支持 1024 点复数 FFT/IFFT
运算,或者是 2048 点的实数 FFT/IFFT 运算
集成 320KB SRAM, 32KB I-Cache, 32KB D- Cache
内置 16Mbit FLASH,存储代码及数据
内置一次性烧录存储器可以保存用户密码
2 线 SDP(Serial Debug Port)调试口,具备断
点调试和代码追踪能力
40 个中断向量
4 层中断优先级

楼主(2023-05-08):
引用 网友I:
山景有

支持 DSP 指令,集成 FPU 支持浮点运算

cortex-M7内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