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周立功安规文档中关于电气间隙计算公式是怎么来的?

楼主(2020-03-06):
         这几天在网上得到一篇安规之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仔细的阅读了文档,很难理解他的关于电气间隙计算的公式?
查了很久,没有找到出处。
         一般我的理解是,确定一些条件参数后,直接查电气间隙的表格就可以。疑问的公式在附图中红框内。
周立功的这篇文章我贴在附件中。
        求教一下坛友。

网友:
一直都是按绝缘电压和污染等级查表,这个公式感觉类似于插值算法,数据细化了

网友:
一般人估计都是查下吧,然后再加大点。反正我没这样算过,也不知道公式哪里来,不过周立功的应该有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