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单片机,一个按键怎么控制LED 亮闪灭 ?

楼主(2020-03-06):
市场上有LED手电筒单只芯片,可以实现 亮--暗--10Hz闪--灭   然后循环,四种状态
现在只需要 亮-2Hz闪--灭 三种状态,
大家有推荐的LED芯片吗?

网友:
加一个555芯片

网友:
用555做触发器

网友A:
用NE555不如用这个 pms150g1毛5出烧录好的给你。

楼主:
LED灭的时候,系统就断电了,也就是说555平时不能通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E555不如用这个 pms150g1毛5出烧录好的给你。

这个真不错,真便宜

网友:
有那个专用的手电筒IC,但是你有要求,只能单片机了,8个脚的,量大也就是2毛多钱。

网友:
为什么不用单片机,这么便宜,比电容都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真不错,真便宜

停机等按键唤醒的时候,功耗50na   比电池漏电流都小了。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机等按键唤醒的时候,功耗50na   比电池漏电流都小了。做不?

这方案不错,阔以考虑

网友:
双稳态电路可以实现,两个三极管加几个电阻

网友:
有多开的专用机械开关卖,按钮式的

网友:
三档的拨动开关加2Hz的多谐振荡器

网友:
警用手电就是你这个效果。。。

网友:
找专用芯片,电路简单稳定可靠

网友:
单按钮开关多状态的,不可能完全断电的,
关闭时还会消耗小量电流.

网友:
otp单片机,sot23-5,功能自定义,几毛,量大一毛几 。待机小于1uA.

网友:
哎跑题了,楼主不要单片机。呵呵

网友:
没跑题,楼主发现单片机才是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