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开发板mqtt 移植教程(一)

楼主(2020-03-06):
移植环境
Ubuntu:迅为提供的 ubuntu16.04
编译器:arm-2014.05-29-arm-none-linux-gnueabi-i686-pc-linux-gnu.tar.bz2
开发板平台:迅为i.MX6开发板

MOTT 介绍
MQTT(Message Queuing Telemetry Transport,消息队列遥测传输协议),是一种基
于发布/订阅(publish/subscribe)模式的轻量级协议,该协议构建于 TCP/IP 协议之上,
MQTT 最大优点在于,可以以极少的代码和有限的带宽,为连接远程设备提供实时可靠的消
息服务。作为一种低开销、低带宽占用的即时通讯协议,使其在物联网、小型设备、移动应用
等方面有较广泛的应用。
我们这里使用的是 Mosquitto,Mosquitto 是 MQTT 的实现方法,因为 MQTT 是一种
协议,就好比 Linux 和 Ubuntu 的关系。Ubuntu 是 Linux 的发行版之一,而 Mosquitto 是
MQTT 的实现方法之一,为什么我们的这里使用的是 Mosquitto 而不是其他的实现方法呢,
因为 Mosquitto 功能强大,不仅可以作为消息的发布者和订阅者,也可以做为服务器。其他
工具有的功能他基本都有,所以我们使用的是 Mosquitto。

一.在 X86 上安装 mosquitto
使用 apt-get 安装 mosquitto,命令如下:
apt-get install mosquitto
安装 mosquitto 客户端,
命令如下:
apt-get install mosquitto-clients

二.在 x86 上测试 mosquitto
我们现在本机 X86 上进行简单的测试并熟悉相关的命令。
测试步骤:
(1)启动服务 mosquitto
(2)订阅者通过 mosquitto_sub 订阅指定主题的消息。
(3)发布者通过 mosquitto_pub 发布指定主题的消息。
步骤一
开启 mosquitto 服务,命令如下:
service mosquitto start
查看 mosquitto 是否启动成功,命令如下:
ps -ef | grep mosquitto
启动成功如下图所示:

步骤二
打开一个终端,订阅主题,命令如下:
mosquitto_sub -h localhost -t "mqtt" -v
其中参数-h 是指定要连接的 MQTT 服务器,这里使用的是本机,也可以直接使用本机
的 IP,-t 订阅主题,此处为 mqtt,所以主题为 mqtt,-v 打印更多的调试信息。
如下图所示:

步骤三
打开另一个终端,(注意这里我们又新打开了一个终端)发布主题,命令如下:
mosquitto_pub -h localhost -t "mqtt" -m "Hello MQTT"
其中参数-h 是指定要连接的 MQTT 服务器,这里连接的是本机,所以是 localhost,也
可以是要连接的设备的 IP 地址,-t 订阅主题,此处为 mqtt,-m 指定消息内容,这里发送的
是 Hello MQTT。
如下图所示:

发送成功以后,mqtt 的订阅端会收到我们的发布的信息 Hello MQTT,如下图所示:

三.移植 mosquitto 到开发板
mqtt 源码下载页:
https://mosquitto.org/files/source/
Mosquitto 库依赖 libuuid 和 openssl 库,所以我们在交叉编译 Mosquitto 之前需要先
交叉编译他所需要的依赖库,这里作者已经把需要的源码都下载好了,大家可以在这个文档的
目录下找到。不建议大家下载和我不一致的版本,可能会出问题。
1. 交叉编译 uuid 库
我们把 uuid 的源码拷贝到 Ubuntu,作者是拷贝拷贝到了/home/topeet/mqtt 下面,
如下图所示:

输入以下命令,解压源码并进入解压生成的文件夹:
tar -vxf libuuid-1.0.3.tar.gz
如下图所示:

然后我们在/opt/下创建一个名为 mosquitto-arm 的文件夹,命令如下:
mkdir -p /opt/mosquitto-arm
如下图所示:

配置源码,我们在解压生成的 uuid 库的文件夹输入以下命令:
./configure --prefix=/opt/mosquitto-arm/libuuid-1.0.3 CC=arm-none-linux-gnueabi-gcc --host=arm- linux
如下图所示:

最后,编译并安装,命令如下:
make
make install
编译并安装成功后会在我们设置/opt/mosquitto-arm 下得到一个 libuuid 的文件夹

2. 交叉编译 openssl 库
解压压缩包进进入解压后的目录
tar -vxf openssl-1.0.2g.tar.gz
cd openssl-1.0.2g
如下图所示。作者是放在了/home/topeet/mqtt 目录下

配置编译参数
setarch i386 ./config no-asm shared --prefix=/opt/mosquitto-arm/openssl/
setarch i386:声明生成的是 32 位 CPU,如果是 64 位 CPU 则去除该部分
--prefix :指定 make install 后生成目录的路径,不修改此项则默认为 OPENSSLDIR 目录(/usr/local/ssl)。
shared :生成动态连接库。
no-asm: 是在交叉编译过程中不使用汇编代码代码加速编译过程,原因是它的汇编代码 是对 arm 格式不支持的
如果 Makefile 中有 -m32 和-m64 就删掉 -m32 和-m64,但是我的 Makefile 中没有,就没管这个。
如下图所示:

修改 openss 文件夹下的 Makefile 里面的编译器参数如下
CC= arm-none-linux-gnueabi-gcc
AR= arm-none-linux-gnueabi-ar $(ARFLAGS) r
RANLIB= arm-none-linux-gnueabi-ranlib
NM= arm-none-linux-gnueabi-nm
如下图所示:

编译并安装
make
make install
编译并安装成功后会在我们设置/opt/mosquitto-arm 下得到一个 openssl 的文件夹

3.交叉编译 mosquitto
解压压缩包进进入解压后的目录
tar -vxf mosquitto-1.5.tar.gz cd mosquitto-1.5
如下图所示。作者是放在了/home/topeet/mqtt 目录下

编译源码
make WITH_SRV=no CC=arm-none-linux-gnueabi-gcc CXX=arm-none-linux-gnueabi-g++
CFLAGS="-I /opt/mosquitto-arm/openssl/include -I /opt/mosquitto-arm/libuuid-1.0.3/include -I
/opt/mosquitto-arm/openssl/lib -I /opt/mosquit/to-arm/libuuid-1.0.3/lib" LDFLAGS="-L
/opt/mosquitto-arm/openssl/lib -L /opt/mosquitto-arm/libuuid-1.0.3/lib -lssl -lcrypto -luuid"
注意,如果大家这里安装 uuid 和 openssl 的库的时候路径和我的不一致,要把-I 和-L 指
定的库和头文件的路径修改成自己对应安装 uuid 和 openssl 库的路径,否则编译不过去。
如下图所示:

编译成功如下图所示:

安装,命令如下
make DESTDIR=/opt/mosquitto-arm/mosquitto-1.5 install
编译并安装成功后会在我们设置/opt/mosquitto-arm 下得到一个 mosquitto-1.5 的文件夹

至此,我们 mosquitto 就已经交叉编译完成了

网友:
这颗u太复杂了,板子准备好久都没开动,先耍am335x去了

网友:
mqtt和IBM mq有关系么

网友:
为啥要用MQTT?为啥要用发布/订阅?大规模集群?

网友:
楼主先说下这个用来做什么吧,大家看的一头雾水。还有根文件系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