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Q登陆地址出现这样的提示,是不是意味被盗号或监...

楼主(2020-03-06):
朋友的QQ号,人始终是在绍兴,登录地方出现丽水的,是不是被盗号或受到监控了!请教朋友们!谢谢!

网友:
有没有可能电脑的IP被运营商映射到了丽水啊,反正也不是固定IP

网友A:
有可能被盗,还是改下密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被盗,还是改下密码吧!

好的

网友:
改密吧 没碰到过

网友:
2楼也有可能,担心就改密码保险些

网友:
IP地址库没更新而已,只要设备是你的设备就行了,IP可以飘到其他省都正常

网友:
我用4G转WIFI上网时QQ的登陆地址完全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