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duino TFT_sSPI库驱动屏出错, 请教 esp32 spi接口配置问题。

楼主(2020-03-07):
使用用arduino TFT_sSPI库驱动屏,
用的这个库
https://github.com/Bodmer/TFT_eS ... nostics/Colour_Test

User_Setup.h内默认的引脚配置注释掉
打开
// For ESP32 Dev board (only tested with ILI9341 display)
// The hardware SPI can be mapped to any pins

#define TFT_MISO 19//实际屏没有miso引脚
#define TFT_MOSI 23
#define TFT_SCLK 18
#define TFT_CS    5  //15改为5
#define TFT_DC    21  //2改为21
#define TFT_RST   22  //4改为22
//#define TFT_RST  -1  // Set TFT_RST to -1 if display RESET is connected to ESP32 board RST

默认配置esp32的spi使用 27M测试sck引脚波形很乱。
User_Setup.h内将频率改为1M,仍不行,改为100K,测试出的波形居然是三角波。

应该是哪儿还需要配置,请教各位,谢谢!

楼主:
https://blog.csdn.net/jdsnpgxj/article/details/100013357
这儿说 可以工作在80M,用TFT_sSPI如何设置?

楼主:
TFT操作正常了,不正常的原因是板子io口上有个电容,去掉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