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程序加密的问题

楼主(2020-03-07):
目前做一个项目,客户要求单片机程序高度保密,意思就是华强北的那些人也不能破解出里面的程序。貌似离线烧录器的程序加密对于华强北那些人没啥作用吧?
设想如果外部设备尝试读写程序,可以自行熔断或者清空flash之类的。平时都是用STM32之类的常规单片机,但是好像挺容易破解的,一般有啥单片机不容易破解呢?

网友:
要不自己做个单片机,想咋加密咋加密,没有绝对的安全,如果我要抄,不行我不能重新编一个吗?

网友:
加自毁装置,物理防盗。

网友:
感觉你这客户不知道哪听了个华强北破解,就来给你说要加密了。安全认证标准那么多,客户不指定的话,还不就是STM32开最高安全等级的事。

网友A:
利用序列号,挖坑埋人。
发现盗版,正常运行,时不时的失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序列号,挖坑埋人。
发现盗版,正常运行,时不时的失控一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华强北也没有想像的厉害,随便一款冷门mcu他们都解不出来

网友:
你在stm32外面挂多一个冷门点的mcu做认证,保证没人能破解出来

网友B:
加密?把code用aes256加密后再烧写,秘钥放在不能被读取的位置,每次运行前先把code解密了再运行,如何?

网友:
什么产品?要求这么高,只是破解成本高低而已。使用最新出来的估计难度大一些,不要用那种太常见的。

网友:
哪有那么容易的,序列号就可以很好的防盗,不如重新编写了。

网友C:
不至于那么高要求吧,稍微加点保护措施就行了,芯片自带的读写保护,ID号之类的,有难度一般都直接照着功能重新写了

网友:
美信的单片机安全登记高,但不好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至于那么高要求吧,稍微加点保护措施就行了,芯片自带的读写保护,ID号之类的,有难度一般都直接照着功能 ...

他们是直接开盖用探针打掉熔丝位,或者干脆直接抓flash位。后者贵得多,而且需要较长时间和较多空白片子去做测试(其实就是穷举每个bit的位置了)。话说回来现在的高安全等级mcu内置flash都不是一大块摆的,而是打散成一堆小flash单元随机摆放,上面再盖1层以上的金属层,这样用探针抓数据的可以吃翔了。。熔丝位也是随机隐藏在一堆金属层下面,开盖照x光都不好使了。

不说别的,随便找个spartan6做个dna加密认证就只能干瞪眼了。

网友:
英飞凌单片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他们是直接开盖用探针打掉熔丝位,或者干脆直接抓flash位。后者贵得多,而且需要较长时间和较多空白片子 ...

楼主只不过是想要个10块钱的MCU,你提这个FPGA太复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只不过是想要个10块钱的MCU,你提这个FPGA太复杂了吧

我想要的是5元以内的单片机,功能不复杂,一般的STM32F0足够了。但是要有US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们是直接开盖用探针打掉熔丝位,或者干脆直接抓flash位。后者贵得多,而且需要较长时间和较多空白片子 ...

FPGA太高档了,有没有普通的单片机,5元内的。保密性好一些。有USB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至于那么高要求吧,稍微加点保护措施就行了,芯片自带的读写保护,ID号之类的,有难度一般都直接照着功能 ...

STM32加读写保护就不会被破解么?

网友:
DS5003, DS5250至今不能破解;如果想便宜,拆机旧片一抓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密?把code用aes256加密后再烧写,秘钥放在不能被读取的位置,每次运行前先把code解密了再运行,如何? ...

秘钥放在不能被读取的位置是哪里?怎么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秘钥放在不能被读取的位置是哪里?怎么放置?

DS5003,秘钥随机生成,放在不允许读取的专用RAM区,掉电丢失。

网友:
至少防读取是不可靠的,破解大多都是暴力破解,直接开盖读比特位

网友:
楼主首先建议你的客户先把产品销售额提高到几千万级别  再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加密多了反倒引起别人的兴趣

网友:
设一些坑,检测到盗版,继续运行一段时间,大量出货,最后才罢工,这样可以让盗窃者损失惨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加读写保护就不会被破解么?

大家都说 STM32的加密性能,是出了名的差;
话说花2~3k就可以开盖了。

网友:
直接上裸片绑定,让对方不知道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