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摔了下,开机进桌面要一小时了。请问是哪出问题了?

楼主(2020-03-07):
    重新插拔了下硬盘和内存条没改善,是硬盘坏了的节奏吗?能用软件修复吗?

网友A:
是机械硬盘吗?如果是,换硬盘吧。

网友:
可以使用大白菜制作一个启动U盘,看看是否能顺利进入winpe。如果可以,证实除了硬盘外,其它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机械硬盘吗?如果是,换硬盘吧。

是机械盘,看来只能换了。

网友:
硬盘估计有问题了,我台机机械硬盘一直开机正常,后来停电几次硬盘受损,开机时间明显加长

网友:
合格的二楼!

网友B:
搭车问:
以后是SSD了,如何保证数据可靠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
以后是SSD了,如何保证数据可靠性?

用钱砸, 想快就是要最好的SSD+数据备份

网友:
你是关机摔的还是开机摔的,开机后打开磁盘还卡的话就是硬盘摔坏了

楼主:
先在另一台机上用鲁大师检查下,如果有问题应该可以查出来吧。刚看了下硬盘都涨价了。

网友:
估计硬盘挂了,建议趁着能找到赶紧备份数据

网友:
试试U盘启动PE windows10, 一直在用这个,https://www.itsk.com/thread-40484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
以后是SSD了,如何保证数据可靠性?

SSD可靠性已经不是问题了吧,首先我自己笔记本好几年一直都是只有一个SSD硬盘了,这几年用的电脑有 macbook pro , surface book , thinkpad x1 carbon,笔记本本身都只支持一个SSD。

网友:
进PE后,在PE操作系统上,安装一下CrystalDisk Info,
可以检查硬盘的状态。

网友:
楼主没一点经验。
马上备份资料。   在说要不要修。
1、开机慢大部分硬盘挂了。

SSD 没办法保证数据可靠。 损坏一次毁灭,最好的办法备份。

网友:
SSD可靠性问题难道还没解决?我笔记本6年了,SSD还好的很。以前倒是经常见同学的机械硬盘坏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在另一台机上用鲁大师检查下,如果有问题应该可以查出来吧。刚看了下硬盘都涨价了。 ...

涨了33%了。曰。之前七惨红的1t 1g缓存固态最低609,现在8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