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UPS成锂电池,锂电池一些问题:半电存储,满电容易...

楼主(2020-03-07):
计划把UPS的铅酸电池改进成锂电池,咨询锂电池一些问题:锂电池半电存储,满电容易坏。如果用在UPS上,基本上一直都是满电4.2V(因为市电很可靠了),寿命不是很短?还是电池只保持80%电量左右?

网友:
UPS这种不太在意体积和重量的,建意用磷酸铁锂电池,相对三元等,磷铁的安全耐操。短时过放到0都不要紧,而过充时,大多是安全阀冲开,不像三元那么容易起火

网友:
不充到4.2不就行了吗。

网友:
用铁锂,要有电池管理,控制充放的电量。
铅酸不好吗?简单可靠,价格便宜。

网友A:
满电存储容量损耗是比较快的,电压越高,损耗的越快。
如果一定要满电存储,也是可以的。将电池组整体放入液氦中保持低温,电池内分子运动减弱,衰减也近乎停止。
要恢复使用前,先缓慢升温至常温25度,再开始放电。
用液氮效果差一些,成本也低一些。

网友:
铅酸电池适合长期满电,锂电池不适合。非要用可以参考基站ups

网友:
最近入手1个电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满电存储容量损耗是比较快的,电压越高,损耗的越快。
如果一定要满电存储,也是可以的。将电池组整体放入 ...

要恢复使用前,先缓慢升温至常温25度,再开始放电。
这样的话没法用在UPS上吧,市电没电的话还没法迅速切到电池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恢复使用前,先缓慢升温至常温25度,再开始放电。
这样的话没法用在UPS上吧,市电没电的话还没法迅速切 ...

无妨,可以先用200节串联南孚5号碱性电池顶一会,然后立即手摇启动柴油发电机组,再慢慢等待锂电池升温。
待锂电池温度正常后开始输出供电,可以关闭柴油机。

网友:
拉在平台电压或者稍高可能更适合UP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妨,可以先用200节串联南孚5号碱性电池顶一会,然后立即手摇启动柴油发电机组,再慢慢等待锂电池升温。 ...

哈哈,如此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网友:
给换上锂铁电池看看,锂铁串起来会较接近铅酸电池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妨,可以先用200节串联南孚5号碱性电池顶一会,然后立即手摇启动柴油发电机组,再慢慢等待锂电池升温。 ...

200节碱性电池到用时发现漏液了怎么办?

网友:
铅酸长期存储满电最好,锂电长期存储电越少容量损伤越小

网友:
基站都用铁锂,就是不知道管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