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acad网络标号设置问题,

楼主(2020-03-07):
最近用kicad画了个样板,画完后软件各方面检查没有问题,但板子做回来后发现有一条线没有连接,用的是自动布线做的,在定义数据时用DBO~DB7,发现只有DB2的连线无法从mcu连接到lcd上,由于mcu和lcd分别放在两张图上,用方块图用层次标签相连,但是最终生成的网络是mcu电路图上的元件的DB2名称是mcu/DB2,而lcd上的DB2是lcd/db2,最奇怪的是这两个网络本身就是同一个,但在生成的pcb上分属于不同的网络,只有手动将一个网络改成mc/db2或者lcd/db2才能将连线,否则软件认为不同网络,更奇怪的是从DB0到DB7,就只有DB2是这样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帮顶一下,抢个沙发

网友:
方便上传一下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