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机的飞轮重量重要吗?

楼主(2020-03-07):
我试了下,6公斤(1500元)和9公斤的(2800元)。感觉体验差别不十分大,9公斤的惯性大点,停止时要延续一段时间,但都可以设置阻力。9公斤的架构大点运动时稳定点。但6公斤的重量轻体积小。搬运移动时十分方便。也小占地方(按当地房价算,多占的地方相当于价钱高了多少?)

网友A:
买了个迪卡侬799的,占地小,阻力调到最大,平时锻炼足够了。占地大的没必要,一平米房价几万,椭圆机值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个迪卡侬799的,占地小,阻力调到最大,平时锻炼足够了。占地大的没必要,一平米房价几万,椭圆机值几 ...

EL100吗?那个是3公斤,很矮。

网友B:
9公斤。2999的在用 还行。结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公斤。2999的在用 还行。结实多了。

昨天降价了20%

网友:
飞轮重量倒是其次,主要是飞轮尺寸比较重要

网友C(2023-08-29):
想咨询下跑步机和椭圆机使用起来有什么区别,我的需求就是每天跑跑步,用椭圆机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咨询下跑步机和椭圆机使用起来有什么区别,我的需求就是每天跑跑步,用椭圆机怎么样? ...

椭圆机号称不伤膝盖,单没法折叠,跑步机部分可以折叠起来,少占一点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椭圆机号称不伤膝盖,单没法折叠,跑步机部分可以折叠起来,少占一点地方 ...

椭圆机噪音是不是也小一点,感觉家用还是椭圆机合适一些

网友E:
椭圆机挺好,感觉比跑步机舒服,一开始设置阻力,后来觉得还不如干脆不插电,时间设置长一些。
现在一般每次45分钟,上面放个ipad,一边踩一边玩玩游戏或者看个日剧美剧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椭圆机挺好,感觉比跑步机舒服,一开始设置阻力,后来觉得还不如干脆不插电,时间设置长一些。
现在一般每 ...

有木有型号推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椭圆机噪音是不是也小一点,感觉家用还是椭圆机合适一些

声音很小,可以放心使用椭圆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木有型号推荐下

我用迪卡侬520,你可以去闲鱼买一个,估计1000吧,也不用插电,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迪卡侬520,你可以去闲鱼买一个,估计1000吧,也不用插电,方便。

我研究研究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