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dk5兼容编译mdk4产生的hex执行异常

楼主(2020-03-08):
win10系统,mdk5.18,兼容包mdkcm518
板子上没有留出debug口,不知道啥情况,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给个提示吧。

网友:
把优化放到最低试试。

楼主:
谢谢,我试过o0,依然不行,单独的mdk5测试是好的,编译mdk4工程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过o0,依然不行,单独的mdk5测试是好的,编译mdk4工程就不行。

检查一下有没有这个勾,如果有,去掉试试

楼主:
去掉也不行啊,我觉得是硬件初始化有问题,串口打印乱码。

楼主:
我用的是标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