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读取文件速度太慢了

楼主(2020-03-08):
用C#做了一个简单的软件,读取bin文件再通过串口发送FPGA,但是发现读取文件的速度太慢了,不知道能不能提高速度,读取文件的代码如下,代码是从网上参考的,哪位大牛能帮忙看一下,读取的bin文件大小是7M左右
        private void button7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byte[] binchar = new byte[] { };
            OpenFileDialog openFile = new OpenFileDialog();
            if (openFile.ShowDialog() == DialogResult.OK)
            {
                textBox12.Text = openFile.FileName;
            }

            FileStream Myfile = new FileStream(textBox12.Text.Trim(), FileMode.Open, FileAccess.Read);
            BinaryReader binreader = new BinaryReader(Myfile);
            int file_len = (int)Myfile.Length;//获取bin文件长度
            byte[] buffs = new byte[file_len];
            buffs = binreader.ReadBytes(file_len);
            foreach (byte j in buffs)
            {
                PublicValue.read += j.ToString("X2"); //大写 8位显示 增加前导0
                PublicValue.read += " ";
            }

        }

网友A:
你这肯定不是读文件慢,是你这个转是十六进制字符串拼接慢吧

楼主:
万分感谢,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肯定不是读文件慢,是你这个转是十六进制字符串拼接慢吧

我也不太清楚,应该是,网上找了解决了,用StringBuilder,谢谢了,

网友:
读取整个文件,不用steam,直接File.ReadAllBytes

网友:
如果用string  每次都要NEW出一个新的对像。STRINGBUILDER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