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串口一直收到0x0d

楼主(2020-03-08):
很多年没用STM32了,这次调试个GSM模块,又被虐了
用的是串口1与SIM800C通信,在DEBUG下看,模块注册成功,设置了TEXT模式后,ARM串口1就一直不停收到 0x0d。
请各位指教

网友:
是你程序不对还是? 直接把模块接到串口助手上调试岂不直接太多?

楼主:
直接用PC串口调试没问题

网友:
共地了么?有可能是干扰。

楼主:
共地了的

网友:
那就是你mcu程序问题啊,还有啥麻烦的,串口处理出了问题:)

楼主: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Res=0;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art2_Buf[First_Int] = Res;
                        First_Int++;
                        if(First_Int > Buf2_Max)
                        {
                                First_Int = 0;
                        }
}

楼主:
改用串口2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A:
记者程序在干嘛?没有涉及到任何处理内容啊,还有你这是中断?是否要手动清中断?不清当然就是永远有数据收到...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我用的是卖家给的例程。
主要是时间比较紧,我自己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者程序在干嘛?没有涉及到任何处理内容啊,还有你这是中断?是否要手动清中断?不清当然就是永远有数据收 ...

多谢老哥,这卖家的例程也太业余了

网友B:
单片机的波特率、晶振这些选择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波特率、晶振这些选择对了吗

多谢,已经解决了。
卖家提供的例程,中断函数太坑,没有清中断

网友:
中断类型建议判断下,此外UART接收是读DR清中断,不需要清。

网友:
程序看着没问题啊,读DR会自动请接收中断的。估计配置串口时不仅开了接收中断,还开了其他中断,例如空闲中断。清空闲中断的方式就比较特殊,要先读SR再度DR

楼主: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s=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art1_Buf[First_Int] = Res;
                        First_Int++;
                        if(First_Int > Buf1_Max)
                        {
                                First_Int = 0;
                        }
        }
}

目前,改成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C:
等效偷懒的写法: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art1_Buf[First_Int++] = USART1->DR;
        First_Int %= Buf1_Max;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效偷懒的写法:

多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