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DP83848+LWIP可以正常连接,但是一段时间后就PING不通了

楼主(2020-03-08):
各位大佬:
有一个项目要求TCP通讯,小弟选择了STM32F107+DP83848硬件,使用LWIP-1.3.1的库文件,使用MII接口方式,现在问题是刚运行能正常工作,但是一段时间没有连接后,在连接就PING不通了,必须重新上电才能正常运行。
将原理图和PCB图纸贴在附件里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提供一点调试思路。

网友A:
这个方案我做过量产的

网友B:
LWIP某个版本 TCP 协议存在BUG,导致死循环,具体可以百度老衲五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我做过量产的

大佬,你们LWIP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LWIP某个版本 TCP 协议存在BUG,导致死循环,具体可以百度老衲五木

谢谢,大佬,你们一般用哪个版本LWIP库?能否发一份给我,小弟谢过了,如果方便发的话,邮箱tao122188@163.com

网友:
在pc机上面用wareshark抓数据分析一下哪里数据错误了。

网友:
百度 百度老衲五木

网友C:
有源晶振rmii
f107+83848k 用着非常稳定
代码用cubemx生成的,带的lwip库应该是2.0系列

顺便请教下LZ那个带变压器的贴片RJ45网口料号是?

网友D:
能ping通说明原理可以,交易换有源晶振,这两天我也在调试这个,这是我调试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ping通说明原理可以,交易换有源晶振,这两天我也在调试这个,这是我调试的经验。 ...

w5550 怎么样?

网友:
1.3.1没用过,1.4.1和2.0.3都用过,挺好的
你这个很可能不是lwip的问题,再仔细查下底层接收,发送的函数,尤其是接收函数,pbuf中数据的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源晶振rmii
f107+83848k 用着非常稳定
代码用cubemx生成的,带的lwip库应该是2.0系列

我目前用的是HR911105A,由于空间限制,我准备尝试换用不带变压器的RJ45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ping通说明原理可以,交易换有源晶振,这两天我也在调试这个,这是我调试的经验。 ...

嗯,我尝试一下,这边有同事在尝试另外的方案,好像用的是28J60,我这边时间太长的话,估计要被砍掉了

网友:
楼主这个很成熟的方案,都已经量产了十几个产品啊,

网友:
lwip版本,2.03的量产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