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420装win10后独显的驱动问题

楼主(2020-03-08):
故事背景:
原本想换i7 U, 升级内存。结果不曾想,一碗水下去,开不了机。
经过各种交叉对比,只能猜是主板或CPU坏了。纠结了一两个月,还是先买块主板来换看看吧。
换上后一次性开机了。刚好论坛里最近不少讨论win10,于是想也换个win10玩玩。
问题:
1. 系统,偶尔开机会一直很卡,几乎无法操作的那种卡。只能重开机。网上搜各种关服务关启动项,开虚拟内存都试了,还是偶尔会出现。
2. 显卡,用各种驱动大量/精灵安装驱动后。 如果BIOS设置成只使用独显的话,开机后要么黑屏,要么分辨率只有1360*768,居然不是1366*768,无语了。
为什么要折腾独显呢?因为核显无法识别DP口的外接显示器。

论坛不少用Thinkpad的同学,特来请教看有没有经验分享一下,感谢。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A:
一碗水下去,想想都疼。二手主板会不会是返修件,有暗病。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t420买的水货,当时新的,到现在还好好的。哈哈

网友:
玩游戏跑运算很慢,写写代码,看看视频很好。

网友:
T420就不要安装Win10了,有些驱动有问题的,我以前搞过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最后还是装回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碗水下去,想想都疼。二手主板会不会是返修件,有暗病。硬盘有没有问题? ...

二手主板就没法挑剔什么啦,至少会开机嘛。
硬盘没问题,水从键盘下去,没弄到硬盘。
硬盘放到别的机器上确认过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