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帝燃气灶热电偶在哪里?

楼主(2020-03-08):
家里燃气灶概率性点火后自动熄火,看起来像热电偶没被烧热,电磁阀没吸合。
拆开发现点火探针两个端子,一端接到点火器,另外一端搭铁。没找到热电偶,热电偶去哪了?

网友A:
离子感应?检测两个探针之间的电阻。判断有没有火焰

网友:
去淘宝看了一下,电火感应好像是同一根线

网友B:
很多时候不是热电偶故障,是炉盘的气孔堵塞造成没有气体加热热电偶。

网友B:
包括离子探针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包括离子探针也是这样的

看上去太旧了。。我的炉子也是古董级的了,手动打火的(当时以为坏了,还买了个打火机。。),但是如果点着之后快速放手,基本上会马上熄火。得按住几秒钟才不熄。

网友:
这个是离子探针,就是那两个针要火烧到才行。

网友:
华帝的电池用的可快了。

网友C:
淘宝买那两根针换上。陶瓷的容易断,之前我家也这样。

网友:
楼上说到电池,电池电量不足也会自己熄火。

网友D:
电池的问题  可能性最大

网友:
要换控制盒

网友E:
我这里有款华帝的  也是经常熄火  然后要换东西 结果炉盘 已经生锈死了  拆不掉,只能换个灶了。

网友F:
离子探针,这两个一个点火针,火焰检测针。火焰烧探针会产生一个很小的电压,好像比热电偶反应快(以前有热电偶的要等温度升上去)。把离子探针部分清理一下污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子感应?检测两个探针之间的电阻。判断有没有火焰

原来接地的探针烧不红,现在换了探针能烧红,还有小概率自动熄火。

晚点我测下点火后两个探针之间阻值(两个探针物理上只有陶瓷连接,加热后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时候不是热电偶故障,是炉盘的气孔堵塞造成没有气体加热热电偶。

晚点给探针那边孔透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那两根针换上。陶瓷的容易断,之前我家也这样。

换了,概率降低,没完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的问题  可能性最大

换电池概率不变,基本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F:
离子探针,这两个一个点火针,火焰检测针。火焰烧探针会产生一个很小的电压,好像比热电偶反应快(以前有热 ...

点火探针无疑问,火焰探针搭铁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有款华帝的  也是经常熄火  然后要换东西 结果炉盘 已经生锈死了  拆不掉,只能换个灶了。 ...

可以上角磨机,电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上角磨机,电钻

不折腾了   jd 上400元左右买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折腾了   jd 上400元左右买个新的。

你家是嵌入式的吗?这种燃气灶是不是尺寸都差不多,换了也能放进去?

网友:
不一定是热电偶坏,电磁阀不行了也是这样的故障,而且电磁阀坏的概率还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家是嵌入式的吗?这种燃气灶是不是尺寸都差不多,换了也能放进去?

是嵌入式的   都有尺寸标注的 ,你看好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有一边,换新电池可以打火,用几下就不可以了。另一边的还正常。

网友:
跟我家的一模一样,拆开清理一遍也没修好

网友:
不要买华帝,我原来全套华帝,5年左右全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子感应?检测两个探针之间的电阻。判断有没有火焰

确实是这个原理。没点火两个探针阻值1.3M,点火锁住后万用表刚接上去20M,然后阻值逐渐减小到2M左右,熄火。

楼主:
总结:换探针,清洗探针旁边的出气孔,现在自动熄火概率很低。

网友(2020-05-03):
燃气压力太大或者太小也不行,太小火苗烧不到探针,太大火焰腾空也烧不到。需要火苗水滴状比较好。火焰是一种高温等离子,是导电的,有二极管特性

网友:
学习了。火焰检测真的设计的很巧妙:涉及到电子,物理知识,还是低功耗,上千度的高温检测

网友G:
很大概率是正对着探针的那几个燃气炤上的燃气孔堵住了,造成离子检测的阻值不稳定,把那几个孔清理一下就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大概率是正对着探针的那几个燃气炤上的燃气孔堵住了,造成离子检测的阻值不稳定,把那几个孔清理一下就会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