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超频了一下PIC的8位机,太厉害,效果非常满意

楼主(2020-03-08):
因为某个小项目需要验证,一时又没有合适的快捷方案,后来想到以前的PIC8位低端芯片方案很合适,但是由于速度限制没办法实用。后来想到超频试试看,但是一核对发现要超一倍!!!芯片标称的48M速度,但是我需要80M速度才能达到目的,于是直接晶体由12M换成20M
结果是爽歪歪,没有任何悬念,示波器直观的看到管脚翻转每条指令一下子变为50ns了!
为了验证一致性,小批量做了50块板子,一切正常,而且还专门从不同的芯片卖家买来作为“不同批次”的验证,都没有问题。而且也高低温测试了,-40度到80度工作正常。
ok结题
也给大家一个参考。

网友:
这样也行?我只用16m的avr.工作在24m过,再高没有尝试过了。

网友A:
方案评审能过吗

网友B:
国外的芯片datasheet太保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外的芯片datasheet太保守了

应该是工艺进步带来的制程福利了。。毕竟官方的手册是以最早量产的版本为准,但那时的片子基本都是0.18um朝上了。现在估计最少也得有90nm了吧。

网友D:
好奇PIC  FLASH为什么能跑这么快,一般FLASH很难过50MHZ

楼主:
我大胆的试验是发现48M的主频和64M主频芯片觉得是完全同一个时期或者同一个系列的片子,所以觉得不可能他们还按细分型号来选择不同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评审能过吗

用户的使用没问题就是最好的评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PIC  FLASH为什么能跑这么快,一般FLASH很难过50MHZ

PIC标称64M的很多啊

网友:
以前用有源晶振,把STC的52单片机超到48M

网友E:
国外的芯片很多参数确实偏保守,但用了没问题,不代表真没问题,因为还涉及到芯片老化等问题,等到你的产品用了一段时间然后批量出问题的时候,再回来让大家开心开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工艺进步带来的制程福利了。。毕竟官方的手册是以最早量产的版本为准,但那时的片子基本都是0.18um ...

8位机很少用90n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外的芯片很多参数确实偏保守,但用了没问题,不代表真没问题,因为还涉及到芯片老化等问题,等到你的产品 ...

哈哈哈~你是魔鬼

网友:
引用 网友F:
8位机很少用90nm吧

这要看半导体厂的产能了。随着工艺进步,老旧产能一定会慢慢被淘汰。毕竟一大张晶圆用老旧工艺只能割出几千片,用新工艺可以割出几万片轻轻松松。当然会有一大批二线厂购买一线厂淘汰的设备来生产老工艺芯片。

网友:
这样也行 到时试试 基本没超过频

网友:
PIC好像本身就以稳定性著称的

网友:
现在能用得起PIC芯片的产品,都是卖给不差钱的主

网友:
厉害,不知道会不会有潜在的问题。

网友:
楼主威武!赞一个先!!!

网友:
这种玩玩就好,还敢商用,目测楼主不差时间,不差钱

网友G:
8位 机器 还能到48M  速度的?
我知道PIC  4M   晶振  指令是1uS       楼主50nS   晶振是80M

不知道是哪个型号  怎么有跑那么快的 PIC?

网友:
楼主,造福大家! 详细描述下,型号,实现的功能(为何跑那么快)
看看还能否更多发现。

网友:
是不是只开了一个定时器翻转io

网友:
总觉得超频不是正道。还是要正确选型和优化算法。

网友:
很久以前用PIC都是1us每条指令的,现在这东西这么牛逼了?

楼主:
居然激起浪花了

其实这种做法在大都数人眼里都是歪门邪道不如主流的,但是实际中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军温器件,没有办法买到真的军温,或者压根没有军温的,那么也只是筛选罢了,都是民用品筛选一下,能正常的就用了。

前面说的测试,肯定是进行了各种功能的验证,至少是我的项目中的功能,比如串口通信,ADC,DAC,I2C,普通GPIO操作等等,都是超频后正常的工作,当然一些参数就得根据实际系统频率重新设置才可以,例如串口的参数,否则就会串口波特率高出很多很多,ADC的采样时间也要按手册的进行,因为那个是模拟 电路里面决定了的,比如ADC的输入等效电容,那个不和频率有关的,必须等到电容充满了

过段时间多测试几种型号,看看是否有普遍性,其他网友也可以有时间验证下,反正现在大部分时间呆家里也没事

网友:
自己玩可以的,做产品的话,心里是虚的呀。

网友H:
>于是直接晶体由12M换成20M
12 MIPS, boost to 20 MIPS.
Most of the PIC18F can run at 16MIPS, running at 20MIPS is not a big deal, running it at 32MIPS will be a big challenge.
Do you have the model number of the PIC?

网友:
>很久以前用PIC都是1us每条指令的,现在这东西这么牛逼了?
For PIC18F, 16MIPS isnormal. 16 instructions every 1 us.

楼主:
引用 网友G:
8位 机器 还能到48M  速度的?
我知道PIC  4M   晶振  指令是1uS       楼主50nS   晶振是80M

64M的多着在啊,去看下pic的选型手册,当然是指系统时钟不是指令周期,指令周期pic一般是系统时钟1/4,但是你那个也太老掉牙了的,估计还停留在pic12f508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于是直接晶体由12M换成20M
12 MIPS, boost to 20 MIPS.
Most of the PIC18F can run at 16MIPS, running a ...

就是18f系列的,试了下48M和64M标称频率的都可以。64没什么奇怪的,主要是48这个就有点吓人了,我估计跑96真的翻个倍是没问题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好奇PIC  FLASH为什么能跑这么快,一般FLASH很难过50MHZ

现在Flash的速度到120M了。

网友:
这种你自己用没有问题的,出了问题也是自己承担。PIC又不会帮你分析手册参数之外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Flash的速度到120M了。

PIC哪款8位机到120了?

楼主:
要是指flash工艺的话,当然多了去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Flash的速度到120M了。

是NOR闪存吗

网友:
用同样的方法改过剥削机,8M晶振改成了10M,剥线速度一下子快了不少。

网友J:
原来超频可以这么简单,突然闪过一个邪恶的念头

网友:
现在MCU速度的瓶颈主要在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原来超频可以这么简单,突然闪过一个邪恶的念头

把原先4M的晶体换成1G的,国产超低价格GHz微控制器诞生啦

网友:
设计时工艺可能是120nm现在哪找去 只能上新工艺速度提上来没问题

网友:
不是,MCU内置的Flash,瑞萨是第一家把Flash速度提高到100MHz的,现在是120MHz。

网友:
16M的MEGA8,超频到30M,连看门狗都会挂掉!

网友:
pic超频1倍,只想说一句话,你这个相当猛~

网友:
PIC的片子素质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昨天把HC32L130 的M0+额定48M的超频到72Mhz,貌似也能工作

可能好多芯片是有足够余量,但是厂家自己懒得去测试,可能是例如前面有些人说的工艺改进等等
然后发现很多证据显现可以更高频率工作了,于是就自己验证下,没问题就更新手册

楼主:
接自己的帖子发个问题:
PIC编译给我提示除数为零错误,这个咋解决呢,以前怎么都没有注意到,好像之前都没有报错还是说没有用到
unsigned short a,b
float hahaha(void)
{
float c;
if(b>0)
c = a/b;
else
c=0;
return c;
}

编译时候报 c=a/b这行不能除数为零

楼主:
自己试了下,因为是全局变量,只要是在别处用了一下 那个 b,那么就不会报错了,真是搞不懂了为啥会这样呢,头痛

网友L:
楼主说:“芯片标称的48M速度,但是我需要80M速度才能达到目的,于是直接晶体由12M换成20M”。  请问48M、80M与晶体12M、20M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说:“芯片标称的48M速度,但是我需要80M速度才能达到目的,于是直接晶体由12M换成20M”。  请问48M、8 ...

你用过pic一下就明白了啊,内部4倍频是默认的好像

网友M:
最好做下高低温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好做下高低温实验

楼主位就写得很清楚啦,

网友:
楼主,你可以测试下超到100M,120M,150M.......不断增加,看极限在哪里,要是100M就挂了说明80M已经靠近极限了。要是150M是极限,那么你80M还是有很大余量

楼主:
没有必要了,我主要是要工程为目的,没有去想摸pic的底裤:)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再走一遍啦

网友:
只是简单的测试可以,量产就要当心了。

网友:
这个得长时间老化测试没问题才行吧,万一寿命减半再减半那不就没得玩了…

网友:
根据相关测试标准
你这个结论完全不靠谱

网友N:
超频,如果片子温度不高,那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超频,如果片子温度不高,那没问题!

我测试的情况和正常没有啥区别,当然是主观的摸一下温度没有人能区别出来,然后客观的测试了下电流,增加不到20%,所以目前来看应该是没有关系了

网友:
楼主用的哪一颗PIC的呢

网友:
PIC的MCU,感觉是耐操,性价比不高。超频方面不了解,不知道在机电方面应用是否也能超频

网友:
Microchip代理商冒泡,感谢楼主对microchip的认可

网友O:
OTP和mask可以到什么状态?

网友:
PIC 8位MCU 质量还是非常的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O:
OTP和mask可以到什么状态?

只有靠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外的芯片datasheet太保守了

保守才是对客户的负责!吹牛不负责任不行啊。

网友P:
引用 楼主:
自己试了下,因为是全局变量,只要是在别处用了一下 那个 b,那么就不会报错了,真是搞不懂了为啥会这样呢 ...

不在别的地方赋值的话,所以编译器认为b就是恒为0

楼主(2020-04-08):
引用 网友P:
不在别的地方赋值的话,所以编译器认为b就是恒为0

原来是这样,我试试初始化时候将b赋值为非零,看编译是什么结果。不过又说回来,既然他觉得b为0,我也判断了b为零就不使用除法了,这里编译器咋又不智能了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我试试初始化时候将b赋值为非零,看编译是什么结果。不过又说回来,既然他觉得b为0,我也判 ...

它没那么聪明,看不懂你的if语句,没管那么多看到了除以0就报了

网友(2020-09-09):
可以可以,

网友:
这操作,不敢轻易尝试。尤其是批量生产,还是悠着点好。。

楼主:
上次说的这个超频,目前为止已经连续使用半年了,目前还未有任何故障反馈,看来还是能够扛过去,其实也不推荐这样去做,不过在做好前期验证和实验的基础上还是可以试试:)

网友:
九几年就这么干过了,东芝的语言 IC,这么做之前还咨询过东芝。

东芝回复说不保证超频后的结果,他只保证规格书上的参数

我们在严格的测试后,超频用了好几年,直到产品下市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8位 机器 还能到48M  速度的?
我知道PIC  4M   晶振  指令是1uS       楼主50nS   晶振是80M

古老的c8051f呵呵一笑

网友(2021-01-14):
引用 楼主:
接自己的帖子发个问题:
PIC编译给我提示除数为零错误,这个咋解决呢,以前怎么都没有注意到,好像之前都没 ...

是不是c变量定义不对,定义成无符号型试试看,

网友:
厂家留了70%以上的余量,
确实保守。

楼主:
一年了,帖子又翻出来了,现在设备已经正常运行了一年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一年了,帖子又翻出来了,现在设备已经正常运行了一年了,

感谢分享,问下软件里有使用休眠低功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Q:
感谢分享,问下软件里有使用休眠低功耗么?

没有没有,哪里还要降能哦,全速运行,因为是某半jun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