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led灯泡坏了,拆开,大家帮忙看下可能是哪故障了?

楼主(2020-03-08):
家里led灯泡坏了,插开看了,可能坏了,没有烧坏的痕迹
两根线接220,大家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楼主不是电工?

楼主:
led灯板拆下来,接电池了不亮,感觉led灯珠烧掉了,应该是串联

网友A:
感觉LED灯是串联的 你电池电压不够 啊

网友B:
右上角那个led烧黑了,换了就好。

网友C:
重新换一个板子吧,这种也就7,8块钱,多买几个备着,没必要折腾,铝基板的焊都不好焊,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D:
看到其中有一颗灯珠都烧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LED灯是串联的 你电池电压不够 啊

18650电池试的,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上角那个led烧黑了,换了就好。

好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换一个板子吧,这种也就7,8块钱,多买几个备着,没必要折腾,铝基板的焊都不好焊,没必要折腾了 ...

我也是在老家快关疯了,才半夜突发奇想修灯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其中有一颗灯珠都烧黑了。。

用电池短接了一遍,才两个能亮,这玩意故障率也太高了吧

网友:
黑的灯珠铲掉,短接即可

网友E:
直接用根线短接这个黑芯LED,灯亮就行,一般都是恒流的,所以就少一颗,无所谓的。要拆了换?直接拿利索一点的水口钳剪断,再烙铁清理焊点,补一颗新的。一把烙铁别指望从铝基板上下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根线短接这个黑芯LED,灯亮就行,一般都是恒流的,所以就少一颗,无所谓的。要拆了换?直接拿利索一 ...

10个灯,才两个是好的

网友F:
我的客厅灯串联的好几条,坏了一次,买了一条换上,现在坏的更多了,排查起来太费劲了
最近打算在网上看看有没有设计合理的全盘换掉,有没有坛友推荐的?

网友:
一次买个几大箱来备用,这东西要修也太费神了。

网友:
tb上便宜的很

楼主:
搞不懂为什么灯珠故障率这么高

网友:
灯珠质量不好,那个电源模块的质量也不行~原来我也修过好多次公司的灯盘(杂牌子的),修好了很快又坏~还是直接上大牌子吧,我家里换的欧普的,好几年了都还挺好

网友G:
灯珠质量不行,我买的杂牌的玉米灯,坏了以后检测发现是灯珠问题,换了以后过段时间又坏了,LED是恒流模式驱动,是多个串联,只要里面一个坏了就这一串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客厅灯串联的好几条,坏了一次,买了一条换上,现在坏的更多了,排查起来太费劲了
最近打算在网上看看 ...

对啊,感觉是设计问题,可靠性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灯珠质量不行,我买的杂牌的玉米灯,坏了以后检测发现是灯珠问题,换了以后过段时间又坏了,LED是恒流模式 ...

应该多弄几个恒流源, 灯分成几组,每组再串联,这样不至于坏一个灯全军覆没,当然也会增加成本

网友H:
拿万用表通断档量,正负极对了led微亮,可以判断灯珠好坏。多数都可以看出烧断的小黑点,

网友I:
没有维修价值啦!还是买好一点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0个灯,才两个是好的

你直接18650电池点单颗灯珠  烧光了吧  还剩两个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拿万用表通断档量,正负极对了led微亮,可以判断灯珠好坏。多数都可以看出烧断的小黑点, ...

是的,有两个可以明显看到小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维修价值啦!还是买好一点的吧,

是的,我也是闲得没事干,才想起来修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上角那个led烧黑了,换了就好。

好眼力。

网友:
这种LED灯我之前也修过,都是用万用表一个一个的量,一般这样的LED都是串联的,坏一个都不亮。找到后要么短接,要么找个M7代替,不过即使修好后使用寿命都不长。

网友:
有好的对换测试吗,电源板和LED板。经常是电源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