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额温枪,使用黑体测试,温度有偏差,传感器是MLX90614BAA

楼主(2020-03-09):
公司在做额温枪,黑体上周六收到后,一直在测试,但是测表面温度老是有偏差,请问哪位大神做过额温枪,能分享下经验吗?

网友:
挺拼的,这么晚还没睡

网友A:
你使的这个不是医用级的传感器,有些偏差.  现在这货价格被炒高了,你买的多钱一片?

网友:
手动做一下标定。精度应该是ok的。

网友B:
黑体,听着好高端的家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体,听着好高端的家伙。

体温黑体现在也白菜价了,1万5一个,0.1精度的,我们这边都是几十个几十个买的,用来配合红外热成像摄像机做体温快速筛查

网友D:
BAA后缀的测额温不行的,误差太大。得用DXX后缀的,不过又贵又不好买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AA后缀的测额温不行的,误差太大。得用DXX后缀的,不过又贵又不好买到。

用这个为了出货赚一波而已,还会管他后缀和准不准,估计软件将读数处理得跳动小些

淘宝那些焊接了的模块都被人搜刮完了,估计也是拆下来做测温枪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为了出货赚一波而已,还会管他后缀和准不准,估计软件将读数处理得跳动小些

淘宝那些焊接了的模块 ...

是的 这时候跟进做这个的都是为了赚一波,才不管准不准,身边也有朋友突然做这个、都是作坊形势,朋友圈晒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的这个不是医用级的传感器,有些偏差.  现在这货价格被炒高了,你买的多钱一片? ...

炒的太高了    168元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炒的太高了    168元一片

比我了解的155还贵13

网友F:
要根据读出的目的温度和环境温度来换算体温,不做换算的话误差当然大

网友:
机会难得,发大财。

网友:
黑体是给你拿来干嘛的?不就是校正用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传感器温漂大,模拟电路没有处理好,MCU 滤波也需要注意,我这边做RS8551处理了好多这样的问题 ...

这个运放没SGM的好用,当然价格也差一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要根据读出的目的温度和环境温度来换算体温,不做换算的话误差当然大

这种换算有标准公式么?

网友:
黑体也好多不靠谱,温度波动大的很

网友:
黑体怎么做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种换算有标准公式么?

没有标准公式,都是经验公式,一般都是保密的,由于额温比实际体温低2-3度,所以很多商家都是直接加上个2-3度来算体温,我们实际根据环境温度换算后的体温明显准确了很多,原先与距离相关的体温后来经过换算后与距离也不是很明显(在合理距离内体温几乎一致),原因就是人的距离探头近后探头测得 环境温度也相应上升了

网友I:
这东西还想达到0.1度,瞎扯蛋吧,就是厂家出来忽悠,我专业做温度仪表10多年了,我就没见到过,都他妈扯淡,线性可能性,绝对精度,我是没见过,话说我也是测过,拆过国内外几十款产品,都是忽悠。你认真就输了,这里面有个经验算法,就是根据环境温度,和开机时做点校准标定,能好些,但是绝对精度撑死也就是0.5度,再高除了忽悠,那就是在实验室绝对环境里了

网友J:
有的小厂直接让显示在36-37之间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的小厂直接让显示在36-37之间随机

漏一个就是坑人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体温黑体现在也白菜价了,1万5一个,0.1精度的,我们这边都是几十个几十个买的,用来配合红外热成像摄像 ...

请问一下 方便说一下 黑体的联系购买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一下 方便说一下 黑体的联系购买方式吗?

现在货基本都被海康大华买断了,配合他们的红外测温摄像头,校正之后做人体测温快速筛查,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人从通道无感走过去就可以测出温度,同时最多可以识别10个人,人流密集场合或者重要出入口都在用,你要买可以联系海康大华的销售,或者联系我也可以

网友L:
我看貌似黑体目前也存在作假,使用一个温控表头就想做温度基准?这个不是扯淡的吗?首先是表头的测温精度的真假,另外是控温精度的真假,还有就是被控腔体内温场的分布,特殊时期我看很多厂家都属于趁火打劫型的,懂不懂技术的都想插一脚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看貌似黑体目前也存在作假,使用一个温控表头就想做温度基准?这个不是扯淡的吗?首先是表头的测温精度的 ...

控温的精度还是可以做得比较准确的,热容量大热惯性大就比较稳定,接触测温的精度可以做到很高,测量值与实际值之间误差都是有模型公式可以修正的。

网友:
这类东西能测体温,我觉得很奇怪,不能理解。
我们去医院怎么测,测腋下,因为那里体温认为最接近人体真实的体温,为什么不测手呢,手离心脏比较远,的温度变化受环境波动最大,十项下在冬天,测手能到20度就不错了,额头裸露在外面,最少最外面那一层是比较接近环境温度的,肯定不是人体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一下 方便说一下 黑体的联系购买方式吗?

黑体平时不是5K左右的吗,现在基本都是1.8W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东西还想达到0.1度,瞎扯蛋吧,就是厂家出来忽悠,我专业做温度仪表10多年了,我就没见到过,都他妈扯淡 ...

正负0.2的精度是能达到的

网友(2020-04-08):
引用 网友F:
没有标准公式,都是经验公式,一般都是保密的,由于额温比实际体温低2-3度,所以很多商家都是直接加上个2 ...

大佬,能否有偿使用你们的经验公式

网友:
黑体是什么,有大佬科普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标准公式,都是经验公式,一般都是保密的,由于额温比实际体温低2-3度,所以很多商家都是直接加上个2 ...

问一下这位坛友,依照JJF标准送到质监局做认证的额温枪是不是不能按照换算成体温的估算方法做,而必须按照实际测得的黑体温度显示出来?

网友:
整个仙桃是个人都在做口罩,出了一大批富翁,看来做口罩和拆迁都可以致富啊。

网友(2020-07-02):
标定一下,实在不行做一些补偿。

网友:
1.红外测温的温度是光斑的平均温度;
2.黑体的中心温度和边缘的温度是有梯度的,也就是说黑体温度是不均匀的;
3.测温仪有一重要指标是距离系数,距离系数由透镜决定,也就是说根据距离系数和光斑大小计算测量距离;光斑大小由被测物体大小决定;被测物体大允许光斑大,物体小允许光斑小;
4.不同的被测物体的发射率是不同的;人的发射率是0.98,大部分物体的发射率是0.95;
所以测量距离不同和每次测量方向偏差都有造成每次测量结果都不同.

网友M(2020-12-01):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为了出货赚一波而已,还会管他后缀和准不准,估计软件将读数处理得跳动小些

淘宝那些焊接了的模块 ...

这种传感器,我买的DCC后缀传感器上去可以用,买的BCC后缀的上去,就不行,知道啥问题么?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这种传感器,我买的DCC后缀传感器上去可以用,买的BCC后缀的上去,就不行,知道啥问题么? ...

DCC是医疗级精度,BCC是工业级,两款的精度不一样。

现在DCC和BCC价格差不多,都好买

网友M:
引用 网友N:
DCC是医疗级精度,BCC是工业级,两款的精度不一样。

现在DCC和BCC价格差不多,都好买 ...

我看手册上说MLX90614ESF DCC BCC  都是-40~85度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看手册上说MLX90614ESF DCC BCC  都是-40~85度啊

-40~85这个是芯片的耐温范围。
-70°C…+380˚C是芯片测温范围
A/B系列的精度是0.5以上,D系列的是0.3以内

网友M:
引用 网友N:
-40~85这个是芯片的耐温范围。
-70°C…+380˚C是芯片测温范围
A/B系列的精度是0.5以上,D系列的是0.3以 ...

好的,谢谢了,现在DCC 和BCC差不多价格,以前DCC要贵很多。。。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好的,谢谢了,现在DCC 和BCC差不多价格,以前DCC要贵很多。。。

我现在就这卖这个探头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我现在就这卖这个探头

淘宝店铺发来,我们支持下你。

网友:
引用 网友M:
淘宝店铺发来,我们支持下你。

多谢,现在专卖这个牌子,那些角度芯片可以帮编程。 有要的可以报amobbs,给优惠价                  淘宝小店

网友(2021-01-08):
楼主做了这么久应该分享点干货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