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板不走地线靠敷铜完成地线网络连接好不好?

楼主(2020-03-09):
如题,有没有什么好的理论依据或工程经验来说明这样做的好和坏,谢谢。

网友A:
理论依据就是环路要小,地阻抗要小,如果直接覆铜,会掩盖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依据就是环路要小,地阻抗要小,如果直接覆铜,会掩盖一些问题

正常做法都是先走底线后敷铜,掩盖一些问题,有具体例子吗,谢谢。

网友B:
如果是4层及4层以上,这样做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有完整的GND参考平面。

如果是双面板甚至是单面板,不先走一遍,很容易会出现铺铜看起来把GND走通了,其实很多地方GND很细,或者回流路线不合理。

网友:
要看器件密度了,板子密度低,可供敷铜的面积大,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敷铜后还是要检查下是否合理,上下面补些过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4层及4层以上,这样做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有完整的GND参考平面。

如果是双面板甚至是单面板,不先走 ...

所言极是~    .

网友C:
重来不走gnd拉线,走线的时候就要考虑地的完整性,双面板要尽量只在一层走线,另外一层少走线或者走线尽量短,这样不会有回流路径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4层及4层以上,这样做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有完整的GND参考平面。

如果是双面板甚至是单面板,不先走 ...

赞同

网友:
6层板,两个地层直接铺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来不走gnd拉线,走线的时候就要考虑地的完整性,双面板要尽量只在一层走线,另外一层少走线或者走线尽量 ...

我也是你这样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4层及4层以上,这样做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有完整的GND参考平面。

如果是双面板甚至是单面板,不先走 ...

我一般都是覆铜完成后,单独选中GND看一下,覆铜层分布状况,回流细的地方单独补过孔。密度不大的板子基本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来不走gnd拉线,走线的时候就要考虑地的完整性,双面板要尽量只在一层走线,另外一层少走线或者走线尽量 ...

同样做的路过

网友:
走完地再铺铜,要考虑地的完整性,也防止走线过窄。
布线要有全局观念,布局和走线都需要同时考虑,不能光看布局和光看走线。

网友:
我的做法是尽量在顶层布线。铺铜后人工检查调整连接比较细的地方

网友:
双面板,布线尽量一层;另外一层必须走线时,线尽量走短。然后按250或者500mil的间距加过孔(网络名是GND),然后双面铺铜,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