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腾柱和非图腾柱驱动MOS的区别是否仅体现在速度上?

楼主(2020-03-09):
如题   如果我仅仅只是 开断MOS 去控制电机的转与停(不需要PWM调速度,仅仅控制开和停)是否不需要加额外的图腾柱的结构了?仅仅按下图画是否可以?
另 2k电阻的取值是否合适

网友:
我觉得是的

网友A:
12v用10k上拉我试过,pmos关断在10us左右,所以要看你的使用情况了。小功率电机随便用。还有,你图是低电平开通,q33最好用nmos,不要用bjt,后者关不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用10k上拉我试过,pmos关断在10us左右,所以要看你的使用情况了。小功率电机随便用。还有,你图是低电平 ...

之前用图腾柱的时候下管也是三级管 来驱动MOSFET 点亮 LED灯, 好像没有发现有关不尽的情况

不过您说的这个问题确实隐患也存在, 感觉MOSFET如果换成高电平驱动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用10k上拉我试过,pmos关断在10us左右,所以要看你的使用情况了。小功率电机随便用。还有,你图是低电平 ...

仔细又研究了下 图腾柱不存在这个隐患,因为不存在上下管一起漏电流的i情况

非常感谢  你不提醒  这个问题不会想到

网友:
图腾柱用来高速开关的,你只是开或者关,不需要的。

网友:
是的,只控制通断没问题的,项目都这么做的

网友B:
R305还可以加个  pf级别的c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05还可以加个  pf级别的cap

哈哈 你说的是加速电容吗 ? 这个回头加一个

网友C:
1.mos功率越大好像g极寄生电容越大  2.由于电流大所以开启必须陡峭,不然功率管过热烧毁。所以大功率需要使用图腾柱驱动。

网友D:
图腾柱的目的就是导通和截止时要快速越过放大区!减小开关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os功率越大好像g极寄生电容越大  2.由于电流大所以开启必须陡峭,不然功率管过热烧毁。所以大功率需要使 ...

好的 谢谢,看来 还是有必要上图腾柱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腾柱的目的就是导通和截止时要快速越过放大区!减小开关功耗!

嗯嗯  感谢  看来我这边要调整下电路了 ,有时候调整的时候,电机 开断频率大约1s 一通断  虽然频率不大 不过还是 调整成图腾柱的安全一些

网友:
2k太小了

网友:
还有静态功耗。
比如你的电路如果要关闭电机,R306上就会有一个不小的持续电流。

网友:
续流二极管用1N4007,你这个电机电流才多大啊,mcu看样子用的是5V的,端口直接驱动NMOS管即可,Vgs选低电压的,超级简单。

网友:
建议最好是PNP下拉10K 这样上电是OFF状态   因为12V 及有可能优先与5v,当然啊 10k-1k 都可以自己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