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手机E71那种强光下也能清晰的显示屏,叫半透屏?

楼主(2020-03-09):
强光下,不是靠提高背光的。

网友A:
半透半反屏也还是要靠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透半反屏也还是要靠亮度

老式pda都是这种屏,显色效果只能说很渣吧。

网友:
好像是的,不过现在都是在工业产品中采用,价格死贵。还有一拨儿做可穿戴的在使用,没有有些场合可以不开背光可以省电,比如小米手表。

网友B:
想起了NOKIA, 阳光下可以看见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起了NOKIA, 阳光下可以看见屏幕

3310 黑白屏

网友:
CSTN?记得当时黑莓7290就是不用背光的

网友:
早期多普达的屏幕也是阳光下可以看清

网友:
半透半反射屏,当年一些笔记本电脑也有用的,不过这种屏色彩一般比较差,现在很少见了。

网友:
n70好像tfd就是半透半反射,这种颜色较差。还有就是小米手机m1s就是tft半透半反射的,颜色很好。所以说与屏幕反射层有关与液晶本身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