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用过USB转4路串口芯片?

楼主(2020-03-09):
请问谁用过支持256000波特率的USB转4路串口芯片?我找了一个CH9344,没有256000bps,是不是没提到的波特率就不支持?

网友A:
是这样的,包括部分双串口的也都是只支持部分常用波特率。可以看看FT4232如果他也不支持的话,我估计你就不用找了。弄个stm32自己写,或者是一个usbhub加4个FT232。

网友B:
看看CP2108,以前用过CP2102是可以更改内部参数,自定义非标波特率的写入芯片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包括部分双串口的也都是只支持部分常用波特率。可以看看FT4232如果他也不支持的话,我估计你就不 ...

谢谢,看了CH340也没有写256000波特率,但测试可以用。就用4个CH340+HU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CP2108,以前用过CP2102是可以更改内部参数,自定义非标波特率的写入芯片中的。

谢谢,看了CH340也没有写256000波特率,但测试可以用。就用4个CH340+HUB了。

网友C:
hub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ub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FE1.1的感觉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FE1.1的感觉可以。

FE2.1 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