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XP怎么安装MDK5.16之后版本

楼主(2020-03-09):
请教winXP怎么安装MDK5.16之后版本

网友:
现在电脑便宜了,换个64的WIN7就好

网友:
旧系统用早期的版本不行吗。越是新版本的软件,对电脑要求越高吧

网友A:
记得把exe头的
06000000 00000000 06000000 00000000
换成05就可以了,缺entrypoint就继续替换dl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把exe头的
06000000 00000000 06000000 00000000
换成05就可以了,缺entrypoint就继续替换dll ...

我晕。现在的不少编译器都开始用新系统的api了,不针对xp编译真跑不起来。比如缺kernel32.dll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晕。现在的不少编译器都开始用新系统的api了,不针对xp编译真跑不起来。比如缺kernel32.dll的东西。 ...

有reactos、onecoreapi之类大把提供兼容dll的项目,
去年试过STM32CubeProgrammer,如kernel32几个dll换成兼容的中间件,XP下所有功能都能正常
>>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1122598
所以编译器这种硬件无关只是运算的,修改后能兼容的可能性很大
当然,我宁愿用旧版本也不这么折腾

网友:
装个XP支持的虚拟机,然后虚拟机装个win7以上系统,最后虚拟机里面装MD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reactos、onecoreapi之类大把提供兼容dll的项目,
去年试过STM32CubeProgrammer,如kernel32几个dll换 ...

唉,这么做几乎重写os了。

reactos貌似黄了,很久没见更新了,而且kernel非常不稳定,几乎不可用。而且不能运行xp下的winmine.ex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这么做几乎重写os了。

reactos貌似黄了,很久没见更新了,而且kernel非常不稳定,几乎不可用。而且 ...

内核确实不怎么样,但是ring3毕竟fork了WINE,只是拿来替换几个dll还是很靠谱的,
只改导入表,不动系统目录

网友C:
为什么还抱着xp不肯放手?

楼主(2020-06-10):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还抱着xp不肯放手?

是别人工厂同一装的系统,升级很麻烦

楼主:
同事有个版本能装,已经弄好了

网友:
还是换Win 1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