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泰克示波器官网价和tb价差别很大的疑问?

楼主(2020-03-09):
调试原因,想入手一个四通道示波器,了解到:TBS1104 和 TBS1154这两个型号。
泰克官网有个参考价:

TBS1104是1600美金, 和 TBS1154是1980美金。。

tb找了几家都是差不多下面这个价格(tb有几个商家都贴出了是泰克官方授权书,并且支持官网验证):

TBS1104是5999元, 和 TBS1154是7999元。

现在有疑问,这tb的货是否可信?好奇这么tb可以有这么低的价格。。
当然目前还没打算tb入手。

网友A:
官网淘宝还是可以信的,之前买过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淘宝还是可以信的,之前买过是原装的。

听你这么一说跑去泰克官网找到了下面的网店地址,官方授权店应该还是可以考虑入手的。

网友:
渠道价格和零售价格

网友:
TBS这种高价低配机真心不建议买。

网友:
TI, STM32 的官网也很贵啊。淘宝就很便宜,不懂

网友B:
渠道,渠道,很重要。。。再然后,其实很多时候,Rigol已经够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渠道,渠道,很重要。。。再然后,其实很多时候,Rigol已经够用~

泰克这款,真的对不起这高昂的售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泰克这款,真的对不起这高昂的售价。

Tek/Keysignt的中低端示波器,其实已经没有竞争力了的。

网友(2020-06-25):
泰克目前性价比高的示波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还有就是很多代理会在低价的时候大量拿货,比如双十一

网友:
官网的价格肯定高高在上的。

否则下面的代理商就无法做生意了。

网友:
正常联系tek,他会推荐代理商给你,最后谈价格的时候会有折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