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在U盘上生成SQLITE数据库文件?

楼主(2020-03-09):
STM32单片机通过USB接口,把数据保存在U盘上,保存的格式是SQLITE格式的数据库,需要如何生成这个格式的文件呢?

网友A:
生成csv保存在u盘,导入到pc的时候做个小工具转换成sqlite;或者直接上linux,上了linux移植交叉编译sqlite就行了

网友B:
你这个任务,如果是我做,肯定是用树莓派。

网友:
用能跑linux的。或者自己软件在windows上转换,可以吧转换软件放入u盘,双击自动转换

网友:
树莓派$35价格差在这里了

网友:
rtt好像有这个组件可以直接用

网友C:
sqlite非常容易移植,跟操作系统无关。sqlite3占用200多kB Flash,sqlite2占用不到200kB Flash估计你不肯用
你用U盘了就有文件系统了,sqlite3就更好移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qlite非常容易移植,跟操作系统无关。sqlite3占用200多kB Flash,sqlite2占用不到200kB Flash估计你不肯用 ...

stm32用文件系统就可以搞定么?有没相关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任务,如果是我做,肯定是用树莓派。

树莓派成本太高,没必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csv保存在u盘,导入到pc的时候做个小工具转换成sqlite;或者直接上linux,上了linux移植交叉编译sqlite ...

这方法应该可以,就是麻烦一些。这个转换软件哪里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用文件系统就可以搞定么?有没相关资料呢

有坛友已经搞定了的,传送门: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98437-1-1.html?_dsign=09006ceb
不过STM32做这个并不合适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