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机运行时产生的高频干扰如何滤除?

楼主(2020-03-09):
用的是玩具小电机,电源6V进来通过LDO转换为3.3V,小电机尝试过用6V或3.3V供电,单片机是3.3V,通过H桥芯片PWM控制电机转速。
电机在运行过程中,IO口和电源上都有几十至上百MHz的干扰,幅值也都挺大(±5V多)。用过以下办法,但效果都不大。
1. 在电机两端加RC;
2. 电机地线从电源进线端拉过来;
3. 再用一个LDO单独给电机供电;
4. 电机PWM频率降低(10KHz->1KHz);
5. 换了个小的电机,干扰更大了;
目前没有办法给电机单独一个电源,这样长时间的干扰对单片机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给单片机系统弄一个共模电感?

网友:
原理设计和布局很重要,给个图才好说话。

网友:
并压敏电阻.

网友B:
并个104独石电容

楼主:
没用过小点的压敏,有什么型号推荐吗,我去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个104独石电容

您是说并在电机两端吗?单独给电机也并过电容,也没多大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单片机系统弄一个共模电感?

这个没试过找个试试看

网友:
并一个合适的电容,电阻就不要加了

网友C:
这个需要分清干扰是传导过去的,还是辐射过去的,才好对症下措施。

网友D:
EFT干扰. 和原理图及LAYOUT的关系都挺大的,一两句话说不清. 当然如果单片机好.耐EFT能量比较高.LAYOUT差点.原理上差点也OK.
感性负载.想把这种尖峰毛刺搞到一都没有也不可能. 只能减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分清干扰是传导过去的,还是辐射过去的,才好对症下措施。

觉得lz的情况应该是示波器的地线造成的感应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觉得lz的情况应该是示波器的地线造成的感应干扰。。

同意,应该是测试方法有问题,示波器地线成环路了,耦合到辐射的干扰。

网友:
小磁环绕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是说并在电机两端吗?单独给电机也并过电容,也没多大效果

一般小电机都是并104的独石电容来消除高频干扰   建议试试,注意电容大小 还有要无极性

网友F:
隔离才是王道,要么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觉得lz的情况应该是示波器的地线造成的感应干扰。。

我接好几个表笔,只接了其中一个表笔的地线,没接地线的表笔信号确实更差一些,所以我主要是看接了地的信号,而且是接在离信号最近的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EFT干扰. 和原理图及LAYOUT的关系都挺大的,一两句话说不清. 当然如果单片机好.耐EFT能量比较高.LAYOUT差点. ...

是的,现在就是想把这个毛刺弄小点,幅值太大了,重新又打了一块板子试试

网友G:
楼主,可能的话,拍个电机照片,
什么直流电机,干扰会±5V多,
我们十几伏的直流有刷电机、无刷电机,都是共地,
没有遇到过单片机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小电机都是并104的独石电容来消除高频干扰   建议试试,注意电容大小 还有要无极性 ...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能的话,拍个电机照片,
什么直流电机,干扰会±5V多,
我们十几伏的直流有刷电机、无刷电机,都是 ...

是以下这种小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能的话,拍个电机照片,
什么直流电机,干扰会±5V多,
我们十几伏的直流有刷电机、无刷电机,都是 ...

测得的信号波形

网友H:
应该是测试方法的问题,用测量纹波的方法去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隔离才是王道,要么换芯片。

电源进线只有一根,没办法做到完全隔离,换芯片你是指换电机驱动芯片吗?现在用的是TI的DRV8838,有没有推荐的,还是换LDO?谢谢!

网友I:
把电机去掉开机测试会不会有,这么小的电机有这么大说不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电机去掉开机测试会不会有,这么小的电机有这么大说不通啊

程序设定是电机开一会停一会,电机开起来就有干扰,停了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测试方法的问题,用测量纹波的方法去测试。

纹波测试我调到全带宽也是有这个干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进线只有一根,没办法做到完全隔离,换芯片你是指换电机驱动芯片吗?现在用的是TI的DRV8838,有没有 ...

如果不是示波器的线受到了干扰,又不能隔离,估计只能换驱动能力大一点的LDO或加大电源滤波电解电容试试看了。个人意见。

网友J:
这种应用,电机的供电,不管是正极还是地,都要从最初最源头的电源滤波电容的端子铜箔处,单独引出,绝对不能和其它电路合走哪怕是一小段铜箔走线,这样的话,只要处理好电源本身,以及单片机电源的防干扰处理,基本上不会有大的问题。

网友:
把原理图贴上来

网友K:
mcu很省电,能否考虑用纽扣电池单独供电,用光耦进行pwm控制。这样就彻底隔离了因传导带来的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mcu很省电,能否考虑用纽扣电池单独供电,用光耦进行pwm控制。这样就彻底隔离了因传导带来的干扰问题。 ...

还是没那么小低功耗的,还有LED等其他几个小负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应用,电机的供电,不管是正极还是地,都要从最初最源头的电源滤波电容的端子铜箔处,单独引出,绝对不 ...

是的,现在就是单独从电源进线那里拉线给电机供电,但其他的方还是有很大干扰。

网友L:
电机供电那里加个大电容,至少1000uF,8838都是共地供电的,不应该存在你说的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还是没那么小低功耗的,还有LED等其他几个小负载的,谢谢!

你可以先这样试试,如果确认这样能解决问题,那么下面的工作就是如何在抗传导干扰上下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可以先这样试试,如果确认这样能解决问题,那么下面的工作就是如何在抗传导干扰上下功夫了。 ...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机供电那里加个大电容,至少1000uF,8838都是共地供电的,不应该存在你说的问题 ...

加过了,但运行了一段时间还是会有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并个104独石电容

这个玩具里经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玩具里经常见

是的 常规操作

网友:
可以看看在EMI里专门针对有刷电机的处理方式,可能会有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小电机都是并104的独石电容来消除高频干扰   建议试试,注意电容大小 还有要无极性 ...

并了独石电容,貌似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并了独石电容,貌似还是不行

串个电感尝试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能如下:
1、6Vi输入电源,单独测试一下交流纹波和频率等参数,是电源的问题就进行滤波处理;
2、如果有 ...

谢谢您!
确定了是电机转动带来的干扰,只有一个电源6V进入,也无法做到完全隔离,现在是6V给电机供电,然后LDO输出3.3V 给单片机供电,还是会有一些干扰,目前看的话运行也没怎么出错,不知道多运行段时间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个电感尝试下呢

也试了,还是会有点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将6V给DC-DC隔离输出3.3V给单片机用,H桥驱动电用DC-DC前端6V,PWM信号和驱动模块之间采用光耦隔离, ...

也想过用DCDC,但板子尺寸空间有限,DC-DC芯片有什么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这两根线引进来,MCU和驱动共用这供电,,如果控制上时间富裕那就加上软件滤波吧、、 ...

软件上试过降低PWM的频率,但貌似也没啥效果

网友(2020-08-06):
串独石104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