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4G和5G的双频wifi芯片,能发简单数据就行

楼主(2020-03-09):
有个项目要用到2.4G和5G的双频wifi芯片,用来做普通的IOT产品,就是发一些命令,命令20个字节以内的。
国外的都太贵了,找了一下台系的MTK,Realtek,它们的芯片都是用来做路由器那种,功能很强大,也用不上。
有没有坛友用过国产的芯片,能传数据就行了,麻烦推荐一下

网友:
TI的CC系列?

楼主:
这个价格应该贵了,现在用的ESP8266才1美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价格应该贵了,现在用的ESP8266才1美金

8266不支持5G

楼主:
嗯,是的,只不过现在用ESP8266,那新的双频芯片也不能比它贵太多,不然客户接受不了

网友:
QCA4004 紫薯布丁

网友A:
4004多少钱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4多少钱的啊?

淘宝上15块 哈哈

网友:
5g干扰小一些,如果障碍物比较少同时无线设备很多的环境下,5g感觉会更稳定

楼主:
谢谢推荐,但价格有点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5g 不就是速度快吗 稳定性不如2.4g吧 只用来做简单命令传输 谁傻 会开发这种芯片 ...

没办法,客户的要求

网友(2020-07-23):
把馒头1毛钱卖给客户,客户认为在馒头里面加上肉最多值1毛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