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修一台电动射钉枪

楼主(2020-03-09):
拆开发现周波控制芯片没有5V供电,电源部分是阻容降压 ,查到一只贴片整流二极管漏电,更换搞定

网友:
看起来很容易的样子,自己试一试才知道很难

网友:
这东西改改龟头,有一定威力

网友:
这种是靠前面的电磁铁把钉子冲出来吗

网友:
又是阻容降压哦

网友A:
这东西的劲比气动的是不是差一些。

网友:
可以当近身武器 使用啊

楼主:
半小时搞定,收费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的劲比气动的是不是差一些。

不差,挺有劲的,效率比气钉枪高

网友:
连续快速打钉会发热需要休息

网友:
LZ 猛男啊

网友:
友情价哦

网友B:
楼主我家新飞冰箱,冷藏保鲜都是好的,冷冻不制冷,显示屏显示HH,怎么排查原因?

网友:
查了下,新的也不贵,收不了高价。楼主有接商场,商城,售后服务吗?这个可以吧。

网友:
这个算杀伤性武器么

网友:
就是个电磁铁推动的?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小时搞定,收费20

楼主你这是纯爱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家新飞冰箱,冷藏保鲜都是好的,冷冻不制冷,显示屏显示HH,怎么排查原因? ...

是不是独立控温的?HH里面温度实际多少?可能电磁阀或电脑板坏

网友:
轻车熟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小时搞定,收费20

觉得收个50元比较合适。

网友:
LZ全才,价格全是友情价。

网友:
如果养家糊口,50不多。

网友:
楼主好技术
现在人工费贵,收得低了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双层冰箱冷藏结厚冰,调低制冷等级,冷藏无冰但冷冻也不冻了,是否冷藏温控故障?

网友:
维修不好干了,干不过工厂批量价,还有马云家的网店,便宜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双层冰箱冷藏结厚冰,调低制冷等级,冷藏无冰但冷冻也不冻了,是否冷藏温控故障? ...

是的,换个温控器试试

网友:
楼主良心大大的,没有多收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换个温控器试试

谢谢,冰箱在老家给老人家用,想着要不要修,或者直接换个新的,目前这个也用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