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home版的开始菜单能不能改成win7的样式?

楼主(2020-03-09):
如题,才开始用win10,发现其开始菜单很不适应,是用字母分类的。导致有些字母排后面的软件要滚很久才能达到,非常不方便。请问一下有可能改为win7那种吗?还能记忆最后一次电击的位置的。
通过搜索发现,网上有2种方法,一种是用360修改,这种万不得已不用;一种是设置为开始菜单而不是开始屏幕的。不过可能是我的系统是home版,没找到这个设置。
目前也不想换pro版win10,因为目前的软件是正版的,换pro版就变成盗版了。
请有经验的大虾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试下第三方菜单 如下面这个:
https://pc.qq.com/detail/7/detail_23367.html

网友:
Classic shell,国外免费的
http://www.classicshell.net/

网友:
不用一直滚,可以点击字母,然后会转到26个字母,选择你要的程序的首字母,然后就跳转过去了。汉字可以直接用拼音的首字母哦

网友A:
win10的菜单栏好用啊,不是给你慢慢找的,直接输入关键词自动弹出来。

网友:
推荐StartIsBack++,一直在用,我也是特别不能适应win10的开始菜单,感觉乱乱的,也试过楼上说的classicshell,感觉不太稳定,我推荐的这个一直很稳定。之前特别不喜欢win10,把自动更新和开始菜单改造后win10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10的菜单栏好用啊,不是给你慢慢找的,直接输入关键词自动弹出来。

很多时候想不起关键词,也懒得输入关键词,更喜欢分类选择。

网友:
楼主把设置里面的个性化下面的“显示最常用的应用“打开就和win7差不多了,还有一些常用应用的可以拖到开始菜单或固定到任务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多时候想不起关键词,也懒得输入关键词,更喜欢分类选择。

哈哈,我把开发等等用到的所有软件排了满满一开始屏幕,这样就不用找了。win10就这一点方便,输入法快捷键就tm一坨翔,用着恶心至极。阿三脑子真是进了翔了,把shift改成中英文切换键,还卡得一13,经常上英文字母,搞得我必须单独装极品五笔然后禁用所有的快捷键(必须得输入法自己才能禁,win10系统屏蔽不了快捷键)。

另外吐槽一下山上笔记本和平板的渣渣键位,为了方便移动办公,新入了一台酷比的kbook(gpd pocket 2的键位太奇葩,键太大空间太小导致布局很乱,几乎没法用,打字效率大概要降低80%,平均字母效率下降15%,符号效率下降95%,敲代码效率下降约85%,两指方式还能勉强凑合),右上角是关机键,然后delete被放到了\的位置,曰,每次都会按错。。。。最后装了个sharpkeys把delete换成了\,把\换成了delete,总算凑合着好使了。一指党不要换,换了反而打不出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把开发等等用到的所有软件排了满满一开始屏幕,这样就不用找了。win10就这一点方便,输入法快捷 ...

电源键问题我也遇到了,可以在系统里设置按下时啥都不干,反正关机用开始菜单,只有开机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键问题我也遇到了,可以在系统里设置按下时啥都不干,反正关机用开始菜单,只有开机用。 ...

是啊,开机键放那还好,一般也按不到它,不过有时摸delete会碰到它(我其它几个键盘delete在右上角),设成do nothing就好了。

这机子除了那几个按键之外,用着相当不错,掌托用力按压不变形,屏幕色彩效果不错,调到2160*1440刚好(用intel控制面板可以自定义分辨率,注意一下刷新率要一致,切到csm有60hz,默认uefi有52hz,否则加不进来),cpu我限到5w室温25度封顶65度,日常主频能维持在1.8g~2g左右吧(不跑avx之类),使用体验完全吊打任何其它我用过的机器。不过缺点也有,整个电脑就像一薄形板砖,拆开里面竟然有好几块配重块。左边热右边凉,也就是说,冬天想当暖手宝。。。没戏了,右手要冻烂了。少开几个程序,8g内存也能扛起来。不过真要干重活还是得请出3950x重量级大仙才行,这货就是个中量级平台(轻量级的atom太垃圾了不讨论),能吃苦耐劳但是马力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开机键放那还好,一般也按不到它,不过有时摸delete会碰到它(我其它几个键盘delete在右上角),设 ...

gpd还有这么强的性能?我很久以前买了台atom n270的7.9寸屏电脑,用了一年,实在忍受不了其速度慢,然后换了i3 350的电脑,换了后,真感觉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gpd还有这么强的性能?我很久以前买了台atom n270的7.9寸屏电脑,用了一年,实在忍受不了其速度慢,然后 ...

好歹是m3啊。core同级架构。不过gpd的tdp限的太死,没法解锁,而且热管+风扇散热效率被gpd严重夸大,事实证明,gpd的散热能力也就4.5w而已,即便如此,在4.5w压力下cpu仍然会飙到73度以上。kbook可以稳定到5w的散热能力而且温升不超过40度,这可是无风扇的被动散热。turbo时间之内gpd跑cb15单线程记得是102分,全核是217吧。kbook要弱一些,解锁tdp之后单核85?绝大多数程序狂虐atom。

网友:
Classic Shell 或 Open-Sh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