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的Flash 8脚芯片用什么烧录器?

楼主(2020-03-09):
第1次用这种1.8伏的,不知道手上的硕飞的sp8f能不能用?好像只支持3.3v的芯片?

网友A:
买个靠谱的1.8V适配器,软件中选同容量的3.3V SPI FLASH,忽略ID 检查就可以正常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靠谱的1.8V适配器,软件中选同容量的3.3V SPI FLASH,忽略ID 检查就可以正常烧录. ...

买个1.8的适配器?有没直接支持1.8v的烧录器?

网友B:
sp16f系列才支持1.8v的。可以去官方查看说明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16f系列才支持1.8v的。可以去官方查看说明就知道了

好的,我去了解下。

网友:
RT809F最新版的支持1.8V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498973-1-1.html
以前推荐过这家的,他们新出的plus版本支持1.8V,去官网找或者淘宝找吧,不贵

网友:
量大自己拿单片机做一个

网友:
硕飞的SP16系列,原生支持1.8V的, 要实惠一点 SP8+ 3.3V转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