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485总线隔离芯片,如图所示应用。

楼主(2020-03-09):
工控机跟现场设备用RS485通讯,遇到雷雨天工控机中的485芯片经常损坏;所以请大家推荐一款隔离芯片加在工控机跟现场设备之间。

网友A:
隔离应该是保护工控机的吧,485芯片在隔离之前应该保护不到,应该做好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应该是保护工控机的吧,485芯片在隔离之前应该保护不到,应该做好吸收电路 ...

就是保护工控机里的串口芯片,一旦损坏,损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M2587芯片不错

谢谢,不过我需要的是两端都是485信号的芯片或模块。你推荐的这款无法直连工控机。

网友C:
moxa USB串口  后缀带I的估计是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xa USB串口  后缀带I的估计是你要的

谢谢,因工控机自带rs485芯片所以不需要USB转换的。

网友D:
楼主,你需要的是这个玩意而不是芯片

网友:
楼主需要的是485中继器,选带隔离功能的

网友:
楼主去某宝找下隔离无源485 232模块,有成品,价格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需要的是这个玩意而不是芯片

你这个,好想不如我以前买过的 485 集线器 1拖4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a2dfppgf9f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