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进口端子弹簧成型机报安全控制器不正常求解决思路

楼主(2020-03-09):
今天公司一台进口的机器罢工了,查了一下外围感应器都正常。接下来不知怎么下手,查相关资料都要花点心思找。

网友A:
报了这么多不正常,这些信号都是送到同一个模块的吗?是不是这个模块坏了!

网友:
感觉A15.3坏了。一个灯都不亮。另外,安全PLC是不是不RUN,故障停止STOP了。

网友B:
好像是那个电源没有了,全部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那个电源没有了,全部报错?

对,报输出故障。所有输出都没有,网上查安全控制器只要有个地方出问题所有的都会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那个电源没有了,全部报错?

断电上电会自检模块m1p的人指示灯会亮然后就报警,说明模块电源24是有的,我一开始也怀疑电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了这么多不正常,这些信号都是送到同一个模块的吗?是不是这个模块坏了! ...

他是因为安全控制器不正常才停的,我感觉是这样听说老外的机器安全措施做的很好,一个地方有问题,全部停止。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只能从外表查。找代理商,代理商让把问题翻译成e 文发给老外。代理商很吊,现在非常时期估计不会过来

网友C:
电源24V侧拔掉端子,看看能否正常启动电源,然后查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24V侧拔掉端子,看看能否正常启动电源,然后查模块。

还没去车间,报的故障是A30-x002-24是因为a15 没有给a30信号。他这主系统是pc机然后通过a30模块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