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恒流输入的电路,不懂其原理各位大牛帮忙看看

楼主(2020-03-09):
来源:海康工业相机的硬触发电路

实测恒流10mA,但是没想明白这是什么原理,望各位大牛指点,谢谢。

网友:
坐等大神科普

楼主:
能否详细讲一下,谢谢。

网友:
JFET的特性

网友A:
由BF545C的Vgs曲线,Vgs=2V时Id刚好是10mA
(1) JFET在Vgs=0V时是导通状态的,要使JFET关断需要使Vgs比-6V更低
(2) 当初始通电,由于Vgs=0V,JFET是直接导通的
(3) 在140Ω上产生电流后,Vgs = R*Ids,且电流越高,Vgs的负压值越大,最终Ids自动平衡在由140Ω固定电阻的VA曲线(粉)和Vgs-Ids的VA曲线(黑)的交点上
(4) 实际应该略大于10mA,但器件有误差是正常的

网友:
gs这个140R就是反馈电阻调节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BF545C的Vgs曲线,Vgs=2V时Id刚好是10mA
(1) JFET在Vgs=0V时是导通状态的,要使JFET关断需要使Vgs比-6V更 ...

感谢您的回复,我需要一个输入3-24V,20KHZ,的光耦电路,能否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需要一个输入3-24V,20KHZ,的光耦电路,能否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实现? ...

用这个电路应该就符合

网友(2021-05-09):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电路应该就符合

不仅头像造福大众。而且用知识征服大家。  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