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研究过USB转JTAG和UART合二为一?

楼主(2020-03-09):
FT232实现XILINX的JTAG下载线方案,论坛里已经有开源资料了。
现在好多开发板已经实现一个USB转JTAG和UART了。
原理图是有现成的,是不是把开发板上的EEPROM读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帮顶

网友:
应该是FT2232吧。

网友A:
用的都是FT2232  不知哪位大神能传下相关资料 特别是eeprom里的内容

楼主:
看错了,确实是FT22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都是FT2232  不知哪位大神能传下相关资料 特别是eeprom里的内容

        有EEP吗

网友B:
我好多年前设计过一个开源的啊,据说国内有些商家抄我这个改改卖的,没关注了。

http://en.qi-hardware.com/wiki/M ... erial_daughterboard

对了,这个设备的USB设备ID是我儿子的生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好多年前设计过一个开源的啊,据说国内有些商家抄我这个改改卖的,没关注了。

http://en.qi-hardware.co ...

牛X! 不过已经404了~~~
能再分享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牛X! 不过已经404了~~~
能再分享下吗?谢谢

我能访问啊,就是特别慢,你试试另外一个吧。KiCAD画的板子,那会还特别难用,而且DRC检查结果翻页了,有个没看到,弄了个ECO还。KiCAD现在好太多了。

http://en.qi-hardware.com/wiki/J ... 1_for_Milkymist_One

Vendor ID : 20B7
Product ID : 0713

7月13,我儿子生日

网友:
FT2232   -56pin ???空那么多腿,太特么浪费地球资源了

网友:
TI的xds100v2就是用的这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多年前设计过一个开源的啊,据说国内有些商家抄我这个改改卖的,没关注了。

http://en.qi-hardware.co ...

兄台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能访问啊,就是特别慢,你试试另外一个吧。KiCAD画的板子,那会还特别难用,而且DRC检查结果翻页了,有 ...

请教一下 openocd 的ftdi_layout_init 0x0008 0x000b 的引脚是怎么分配给具体的TDI tms tdo tck 的吗?

网友:
IC内部的程序是可以用官方的在线烧录工具读出来的,外挂的那个ROM就更容易了。

网友:
用于altera的usb blaster会有问题。单个的FT232, blaster假设会认成"USB"设备,那么换成FT2232,设备名将是"USB_0". 这样blaster就找不到设备了。必须改blaster的dll。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能访问啊,就是特别慢,你试试另外一个吧。KiCAD画的板子,那会还特别难用,而且DRC检查结果翻页了,有 ...

搞Qi-Hardware的那班人马还在做这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openocd 的ftdi_layout_init 0x0008 0x000b 的引脚是怎么分配给具体的TDI tms tdo tck 的吗? ...

发命令给芯片就行,不过这个软件不是我做的,我不知道他们具体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Qi-Hardware的那班人马还在做这些吗

赔钱早不干了,德国人Wolfgang应该赔了不少钱进去。那个法国人应该也没赚多少。好久了,那会我儿子才出生没多久,现在都上中学了,老了。。。

网友F(2020-04-18):
引用 网友A:
用的都是FT2232  不知哪位大神能传下相关资料 特别是eeprom里的内容

我现在在学校正在做一个相关的项目,自己设计了一个JTAG和UARt可以一起使用的,支持OpenOcd,Xlinx,Altera,Lattice,目前还没开源,原理图和PCB都弄好了,正处在测试和文档完善阶段,EEPROM也有。待所有完成后(项目还没被学校验收,所以成果不能公开),会开源公布给大家使用。有兴趣可以一起交流。

网友F:
我在学校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和这个有关,JTAG和UARt可以一起使用,支持RISC V,ARM和Xlinx,Altera,Lattice的FPGA(ZYNQ也支持),加入了ESD保护功能,所有信号都用的高速缓冲器,成本也在可接受范围内。现在正在做功能测试,有兴趣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在学校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和这个有关,JTAG和UARt可以一起使用,支持RISC V,ARM和Xlinx,Altera,Lattice ...

根本不需要这样  jlink 里面可以直接启用vcom  直接swd+ 串口
如果你用的stlink 那直接用vcp+stlink 都是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根本不需要这样  jlink 里面可以直接启用vcom  直接swd+ 串口
如果你用的stlink 那直接用vcp+stlink 都是 ...

我使用的是FT2232H,主要是为了兼容Xlinx 和 Altera FPGA的驱动 和 RISC V

网友:
引用 网友G:
根本不需要这样  jlink 里面可以直接启用vcom  直接swd+ 串口
如果你用的stlink 那直接用vcp+stlink 都是 ...

FPGA 开发需要考虑到Vivado 和Quartus 对调试器的驱动的支持,所以不能选用ST的芯片,最优解决方案是FT2232Hx的。
好像Vivado和Quartus没有Jlink的驱动吧,这样没驱动的话,JLINK还可以用来调试下载FPGA吗
而且做这个项目主要是为了兼容RISC V和多个厂商的FPGA,兼容ARM不是主要目的,那么多可以用在ARM上的JTAG解决方案,我不必多此一举,只提供OpenOCD支持就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在学校正在做一个相关的项目,自己设计了一个JTAG和UARt可以一起使用的,支持OpenOcd,Xlinx,Alte ...

好东西,赞一个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在学校正在做一个相关的项目,自己设计了一个JTAG和UARt可以一起使用的,支持OpenOcd,Xlinx,Alte ...

JTAG是2.0 还是2.54的?xlinx 板子2.0的多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JTAG是2.0 还是2.54的?xlinx 板子2.0的多些吧

2.54间距的,用的时候加个转接头呗

网友(2021-05-16):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在学校正在做一个相关的项目,自己设计了一个JTAG和UARt可以一起使用的,支持OpenOcd,Xlinx,Alte ...

老哥可以啊,这个项目现在做完了吗

楼主:
我已经画了一个,准备投嘉立创,验证好了,开源到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