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小设备,单个锂电池升到5V还是两个电池降但5V好呢?

楼主(2020-03-10):
测电桥式力传感器用,激励电压5V,AD芯片用国产HX712或者ADS1230。
因为空间有限不能放18650这种体积大的电池,只能放普通这种聚合物电池。

想评估下单个电池升到5V好呢还是两个电池降到5V好?

网友:
升压吧,简单方便可靠。串联还要均衡

网友:
升压,可以简化电池管理

网友:
肯定是升压好啊,效率高 电路简单发热小

网友:
电流小就升压,电流大就串联电池再降压。

网友A:
串连充电麻烦一些但可以使用LDO降压获得更好的电源质量。HX712试都不用试,浪费时间精力

网友:
肯定升压,以前做过一个串联降压的,要考虑电池均衡很麻烦,经常有一节电池满电,一节充不进去电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连充电麻烦一些但可以使用LDO降压获得更好的电源质量。HX712试都不用试,浪费时间精力 ...

国产称重AD芯片铺天盖地啊,难道质量这么差吗?

网友:
HX712,工作电压2.6~5.5V,用不着升压吧。

网友:
5楼是对的 电流小升压  电流大降压 成本低升压 成本高降压

楼主:
统一回复楼上各坛友,HX712被说得那么差,还是用ADS1230得了,没多少个的设备,多几块钱无所谓。
电流也没多大,估计就几十mA,还是单节电池比较省事了。
为什么要升压,是这样的,传感器厂家的激励电压参数是5V或10V,其实我想如果传感器里面是纯电桥的话,测量也只是个比例法,激励电压低些应该也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若不在乎电源上的杂讯,就用升压吧。

网友:
不用升压3.3v就行了。ads12系列轻松稳定到16位。

网友:
1220贵一点但是可以单周期稳定,就是侧的时候打开,不侧的时候关闭,更省电。

网友:
首选升压

网友:
升压简单

网友:
升压到5V给系统供电,锂电池串联后充电也麻烦.

网友:
升压,再用LDO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