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元件不知道是啥东西,请教

楼主(2020-03-10):
一个元件,不知道是啥东西?如图片,请教见多识广的

网友:
这图清晰度,不知道说的是绿色还是黄色的?

楼主:
哦,没说清,是绿色的,四四方方的,比那种四四方方的塑封的保险丝小一点,黄色的是钽电解

网友A:
这是黄金矿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黄金矿石吧

哈哈

网友:
你是用30W像素的电脑摄像头照的相吗?

楼主:
不好意思,拍不好,这东西本身很小

网友:
至少要全方位拍一下看看,正视图左视图顶视图什么的

网友:
楼主拍个清楚点的吧

网友:
这么不好意思给别人看吗

网友:
这是在拆解吗,给个全尸看看

网友:
SMT封装, 带有极性. 类似安规电容?

楼主:
就这么多东西,跟独石电容差不多大小的样子,四四方方的,是直插的,三个腿,只是好奇这东西是什么,好像是检测磁场变化的

网友:
感觉是板子的丝印,啥原件也没有,就是找乐的!

楼主:
板子边缘竖着的绿色的元件

网友:
某种esd元件吧?

楼主:
三条腿,正负电源和信号输出,是靠近线圈,检测线圈的信号变化的

网友:
应该是个电路板,另一面是霍尔或者线圈一类的,最多做了环氧封装什么的。

楼主:
是竖在板子上的,靠近线圈,检测线圈磁场的

网友:
加厚双层板?

网友:
电源模块还是传送器

楼主:
箭头所指的元件是焊在板子边缘的,用来检测线圈磁场的,丝印是TTSRE-1,不知道是什么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