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日本的电气图,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0-03-10):
最近在一份日本的电气图纸上看到这个符号,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A:
日本就喜欢excel画图。

网友:
按钮,行程开关

楼主:
图纸中跟电容一样的是什么符号?

楼主:
图上这些又是什么内容:
CP1
CR-PC
TR-
CR-
PBL0
EMG1
TR-ON
TR-OFF
CR-OP
CR-PLO
CR-LT
LT1/2
PLR
PL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就喜欢excel画图。

坛友有没有进一步的符号说明资料呢?

网友B:
这个不是梯形图嘛,找个plc控制的书看看

网友:
看一下jis标准就都明白了

网友:
类似于plc的梯形图

网友:
是的,日本人就是喜欢excel画图。之前上家公司日本人发过来的资料,不是PDF就是excel的。一个EEPROM内的数据定义,硬是精确到bit位,标注得非常的详细。先是总的说明,再是具体的情况说明。

网友:
就是梯形图呀。常开常闭

网友:
SONY给我们的自动化测试工具也是用excel写的,通过VBA调用GPIB接口连接仪表,测试结果自动在excel里处理

网友:
学校学过,梯形图。

网友:
应该就是梯形图,不过没有编号

楼主:
有没有资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梯形图嘛,找个plc控制的书看看

我看着也像T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中跟电容一样的是什么符号?

不是梯形图,那个是继电器的常开辅助触点

网友:
俗称 梯形图

楼主:
额,哪里可下载到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