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国产的工业交换机芯片了?

楼主(2020-03-10):
目前似乎都是Broadcom或者Marvell的芯片,很贵。

网友A:
随便怼一个得了,哪便宜用哪。商用级加个散热片基本就是工业级了,两者没这么多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怼一个得了,哪便宜用哪。商用级加个散热片基本就是工业级了,两者没这么多区别。 ...

高温用散热片,低温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温用散热片,低温呢?

低温?不存在的,自身发热足够上升很大的温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低温?不存在的,自身发热足够上升很大的温度。

GbE的还有可能,百M的交换机片子marvell的几个我摸过,一点温升都没有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数字芯片来说,低温会带来更好的性能 但是模拟芯片可能会受到低温漂移的影响,造成工作不太正常(比如早期模拟电路横行时高低温运算结果有可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bE的还有可能,百M的交换机片子marvell的几个我摸过,一点温升都没有

其实对于绝 ...

我用过百兆的ksz8863,也是发热比较大,我用的rtl8367,春秋天不加散热片都是热的,可能40度左右,夏天,不加散热片基本摸不得,热死概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百兆的ksz8863,也是发热比较大,我用的rtl8367,春秋天不加散热片都是热的,可能40度左右,夏天,不 ...

我在用RTL8197+8812+8367

网友:
螃蟹算不算?百千万兆都有,做好散热没问题。老东家做低成本方案的时候批量上马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低温?不存在的,自身发热足够上升很大的温度。

低温不过的话芯片有概率无法启动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低温存储只少要过。刚家电的时候哪来的温度啊,东北冬天室外-3/40度开机启动得了不,中是重点

网友:
axic /  ip plus / Realtek  都有switch 的片子

网友:
螃蟹和豆浆机的兄弟算不算?

网友D:
国产高端得是盛科和楠菲那家芯片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温?不存在的,自身发热足够上升很大的温度。

-40度,关机一晚上,第二天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高端得是盛科和楠菲那家芯片方案

是的,苏州盛科网络,已被CEC 收入麾下,我苏州最大客户之一。

网友E(2020-07-03):
裕太车通有款 千兆能力6口非管理交换芯片 YT8716

网友:
keyland  可以了解下

网友F(2022-09-01):
引用 网友E:
裕太车通有款 千兆能力6口非管理交换芯片 YT8716

没有看到这个型号?确定有么?

国产傻瓜型交换机应该还没有,高端的盛科,东土的,非常贵,,,非常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GbE的还有可能,百M的交换机片子marvell的几个我摸过,一点温升都没有

其实对于绝 ...

低温下就会有温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温不过的话芯片有概率无法启动

1、在芯片的背面 用水泥电阻或者什么东西。在低温的情况下 让他发热。
2、或者上电的时候拉低复位PIN。  给芯片供电让他发热。同时检测温度。当温度达标后,复位整个系统
=====
很多商业级芯片在低温就这莫干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看到这个型号?确定有么?

国产傻瓜型交换机应该还没有,高端的盛科,东土的,非常贵,,,非常贵 ...

全网搜索 真没有这个型号了,,,好尴尬!

网友:
东土科技,裕泰,楠菲。。还是有的

网友:
景略好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