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PI接口驱动AD7606问题

楼主(2020-03-10):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用到AD7606,项目中需要AD7606采用100K速率采样,如此速率下如果采用中断方式显然不太合适,于是决定采样SPI+DMA+TIM1方式。TIM1在输出CONVET信号和CS信号,在输出CS信号时触发SPI DMA启动数据读取,可实践中发现触发一次时只能接收一个数据。于是再加入一个定时器4,定时器4和定时器1组成主从关系,定时器4产生CONVET信号和CS信号,在输出CS信号时启动TIM1由TIM1来启动DMA、SPI。但是TIM1用复位模式时,TIM1的计数就不受TIM4控制,而采用门控方式时TIM1产生的时钟在读取数据时会左右摆动,导致读取数据错位,现在的方式是采用门控方式加        TIM4中断,在中断里复位TIM1,程序如下:
void SPI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使能SPI1时钟

        //PA5,6,7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PA5~7复用功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SPI1);//PA5复用为 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SPI1);//PA6复用为 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SPI1);//PA7复用为 SPI1

        //这里只针对SPI口初始化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复位SPI1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PI1,DISABLE);//停止复位SPI1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SPI发送接收16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Low;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软件管理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波特率预分频值为4(21MHz)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数据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

void DMA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 DMA disable*/
        DMA_Cmd(DMA2_Stream2, DISABLE);
        DMA_Cmd(DMA2_Stream3, DISABLE);

        DMA_DeInit(DMA2_Stream2);
        DMA_DeInit(DMA2_Stream3);

        //   SPI1 RX DMA 配置  Stream2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6;//1_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PI1->DR;         //指定DMA的外设基地址为SPI1的数据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SPI1_Rx_Buff;         //指定DMA的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传输方向为读外设 写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4;//DataSize;                            //传输数量(0-65535,不能为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失能外设地址增长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使能内存地址增长 免去FOR循环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PSIZE=16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MSIZE=16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Mode_Normal;     //DMA模式为非循环模式,非循环模式只进行单次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优先权为高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失能FIFO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FIFO的阀值为半满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内存突发传输为单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外设突发传输为单一
        DMA_Init(DMA2_Stream2, &DMA_InitStructure);                             //初始化DMA2_Stream2
        //DMA_ITConfig(DMA2_Stream2, DMA_IT_TC, ENABLE);//使能传输完成中断

        //   SPI1 TX DMA 配置   Stream3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6;//1_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PI1->DR;         //指定DMA的外设基地址为SPI1的数据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SPI1_Tx_Buff;         //指定DMA的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DMA传输方向为读内存,写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4;//DataSize;                            //传输数量(0-65535,不能为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失能外设地址增长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失能内存地址增长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PSIZE=16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MSIZE=16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DMA_Mode_Normal;//       //DMA模式为非循环模式,非循环模式只进行单次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                  //优先权为中等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失能FIFO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FIFO的阀值为半满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内存突发传输为单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外设突发传输为单一
        DMA_Init(DMA2_Stream3, &DMA_InitStructure);                             //初始化DMA2_Stream3
        //DMA_ITConfig(DMA2_Stream3, DMA_IT_TC, ENABLE);                        //因为是发送虚拟数据。不需要中断
        /*************************************************************************/
                /* Enable the SPI Rx DMA request */
                //SPI_I2S_DMACmd(SPI1, SPI_I2S_DMAReq_Rx, ENABLE);
                //SPI_I2S_DMACmd(SPI1,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 打开DMA通道 */
                /**************************************************************************/
        /* DMA enable*/
        DMA_Cmd(DMA2_Stream2, ENABLE);
        DMA_Cmd(DMA2_Stream3, ENABLE);
}

void TIM1_Init(u16 period)//period设置24以1MHz采样,period设置240以100KHz采样,period设置2400以10KHz采样,period设置24000以1KHz采样,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1_BDTRInitStruct;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使能GPIOE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模式必须为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0MHz;//频率为快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TIM1);//PE8 作为 AD的/convst信号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TIM1);//PE12 作为 AD的/CS信号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TIM1);//PE12 作为 AD的/CS信号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TIM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模式必须为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普通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TIM1);//PE8 作为 AD的/convst信号
                /**************************************************************/
        //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死区控制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 - 1;   //Timer clock = 168M /(TIM_Prescaler+1) = 24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eriod - 1;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 配置BDTR寄存器,配置死区时间****************/
                /*
                        定时器时钟 72M   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时,  Tdts = 13.89ns
                        0 - 1.764us  用算法一
                        1.778us - 3.505us  用算法二
                        3.556us - 7.000us  用算法三
                        7.1117us - 14us    用算法四
                        需要更长时间,使用TIM_ClockDivision分频
                *
                TIM1_BDTRInitStruct.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Disable;                //工作模式下死区刹车
                TIM1_BDTRInitStruct.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Disable;                //空闲模式下死区刹车
                TIM1_BDTRInitStruct.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 锁定配置
                TIM1_BDTRInitStruct.TIM_DeadTime = 205; //死区时间  72:1us 172:3us 205:5us
                TIM_BDTRConfig(TIM1,&TIM1_BDTRInitStruct);//*/

        //配置输出比较,产生PWM方波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PWM1为正常占空比模式,PWM2为反极性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输出反相 TIM_OCNPolarity_Low;//输出同相,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130 CS脉冲出现后多久出现时钟信号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触发DMA2_Stream3 channel6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ccr2;
        TIM_OC2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触发DMA2_Stream2 channel6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230ccr3;//PE12 作为 AD的/CS信号
        TIM_OC3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md(TIM1,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TIM_SelectSlaveMode(TIM1,0x06);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ITR3);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1, TIM_OPMode_Repetitive);//TIM_OPMode_Single);
                TIM_SelectSlaveMode(TIM1, TIM_SlaveMode_Gated);//TIM_SlaveMode_Gated);//TIM_SlaveMode_Reset);//TIM_SlaveMode_Gated);                        //TIM1门控模式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ITR3);                             //控制源TIM4

                //TIM1->SMCR = 0x8035;//TIM1受控TIM4(复位模式)

        /* TIM1 DMA 请求使能 */
        TIM_DMACmd(TIM1, TIM_DMA_CC1 | TIM_DMA_CC2, ENABLE);//
                //TIM_DMACmd(TIM1, TIM_DMA_CC2, ENABLE);//
                 TIM_Cmd(TIM1,DISABLE);//ENABLE);
}

void TIM4_Init(u16 perio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 //TIM4时钟使能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是能 PORTD时钟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4,GPIO_AF_TIM4); //GD14复用为TIM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 D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D14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TIM4);//PD14 作为 AD的/CS信号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TIM4);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TIM4);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TIM4);
        //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死区控制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Down;//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 - 1;   //Timer clock = 168M /(TIM_Prescaler+1) = 24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eriod - 1;
    TIM_TimeBaseInit(TIM4,&TIM_TimeBaseStructure);

    //配置输出比较,产生PWM方波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PWM1为正常占空比模式,PWM2为反极性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输出反相 TIM_OCNPolarity_Low;//输出同相,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02;//ccr1;//PD12 作为 AD_CS脉冲宽度
    TIM_OC1Init(TIM4,&TIM_OCInitStructure);//触发DMA2_Stream3 channel6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ccr2;
    TIM_OC2Init(TIM4,&TIM_OCInitStructure);//触发DMA2_Stream2 channel6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ccr3;//PD14 作为 AD的/CS信号
    TIM_OC3Init(TIM4,&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Cmd(TIM4,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4,ENABLE);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4,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4, TIM_TRGOSource_OC1Ref);//TIM_TRGOSource_OC1Ref);//TIM_TRGOSource_OC1Ref);
    /***********************************************************/
        /*TIM2中断设置*/
        TIM_ClearFlag(TIM4,TIM_IT_CC1);
        TIM_ITConfig(TIM4,TIM_IT_CC1,ENABLE);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TIM_Cmd(TIM4,DISABLE);//ENABLE);
    /* TIM4 DMA 请求使能 */
    //TIM_DMACmd(TIM4, TIM_DMA_CC1 | TIM_DMA_CC2, ENABLE);//

}
现在的问题是1、能否做到在定时器触发时能够正常读取4个数据。2如果不能那就采用2个定时器方案,定时器在采用门控时能否启动从定时器时同时复位从定时器。规格书里是这样说的:

网友A:
100K采样,建议用16bit总线接口。7606的SPI接口SCK速率有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K采样,建议用16bit总线接口。7606的SPI接口SCK速率有上限

用FSMC接口是无法使用DMA方式,就要频繁的进中断读取数据

网友B:
SPI的主机模式应该是没有办法利用外部信号触发吧?如果每次都要发起一次读操作,那和中断里面处理没什么 区别了.

网友:
这么高的速率,用FSMC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FSMC接口是无法使用DMA方式,就要频繁的进中断读取数据

定时触发AD进行采样,4-6us之后(busy引脚触发),mcu进行外部存储器读操作,读8次(8个通道)即可,时间上耗费很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的主机模式应该是没有办法利用外部信号触发吧?如果每次都要发起一次读操作,那和中断里面处理没什么 区别 ...

SPI不是外部触发的是TIM1触发DMA,DMA启动SPI,现在TIM4中断里就复位下TIM1,为了更剩点时间所以想把进TIM4中断复位TIM1的步骤也自动完成,但暂时还没办法

网友:
AD7606的串行读操作fSCLK,3.3V的IO电压,最大17MHz。也就是说,MCU的SPI时钟不能超过17MHz,看楼主设置的21MHz,可能会读取到不可靠数据,高低温试验的时候,更明显。

17MHz的时钟,读16bit数据,约1Mhz,8通道读完,约125KHz。MCU的SPI接口,几乎一直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触发AD进行采样,4-6us之后(busy引脚触发),mcu进行外部存储器读操作,读8次(8个通道)即可,时间 ...

现在就是进中断复位下TIM1,就处理了这条指令TIM1->EGR = 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SPI不是外部触发的是TIM1触发DMA,DMA启动SPI,现在TIM4中断里就复位下TIM1,为了更剩点时间所以想把进TIM ...

每次采样都CPU都需要写DMA寄存器,这和直接操作SPI寄存器没什么区别,节约的只是SPI数据传输的N个CLK时间,意义不大.如果ADC有SPI主机模式,STM32设为从机,采用DMA传输.配置适当的DMA缓冲区长度,中断设置为DMA传输半中断(类似于双缓冲),应该比较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采样都CPU都需要写DMA寄存器,这和直接操作SPI寄存器没什么区别,节约的只是SPI数据传输的N个CLK时间, ...

不用每次触发,现在除了TIM4中断要进去外其他的的缓存满前面就不用管了,我现在是想TIM4中断多不用进

网友C:
DMA和SPI需要每次采样都启动吗?STM32我没这么用过,我用的DSP   200K采样率,定时器只需要发送CS和CON信号就可以了,DMA满了之后触发中断,一次性把所有数据读取出来集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A和SPI需要每次采样都启动吗?STM32我没这么用过,我用的DSP   200K采样率,定时器只需要发送CS和CON信号 ...

DMA和SPI需要每次采样都启动吗?肯定是启动的,但不用CPU去指挥,由定时器定时触发的,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法在TIM4启动TIM1时将TIM1清零,必须进TIM4中断去清零,其他的就和你一样了等BUF满后再处理

楼主:
忽然有个想法:将TIM1设为主定时器、TIM4设为从定时器,TIM1产生CS和CON信号,TIM4产生SPI的时钟信号,SPI设为从模式TIM1产生CS信号时启动TIM4产生时钟给SPI同时触发DMA接收数据。
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u8 AdcOk;
u8 Cy_Spa;                                                        //功率采样间隔
/*************本程序实现4个半字循环刷新****************/
s16 SPI1_Rx_Buff1[Rx_Len];   //DMA指向内存地址,存放SPI接收数据
s16 SPI1_Rx_Buff2[Rx_Len];   //DMA指向内存地址,存放SPI接收数据
u16 SPI1_Tx_Buff[4]={0xd000,0xd000,0xd000,0xd000}; //存放SPI发送数据
u16 VinMax=0;
u16 VinMin=0;
u16 IinMax=0;
u16 IinMin=0;

struct data Adc_Data;

/**********************程序开始**********************/
/*************本程序实现4个半字循环刷新****************/
//u16 SPI1_Rx_Buff[40];   //DMA指向内存地址,存放SPI接收数据
//u16 SPI1_Tx_Buff[8]={0xd000,0xd100,0xd200,0xd300,0xd000,0xd100,0xd200,0xd300}; //存放SPI发送数据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B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使能GPIOB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使能GPIOG时钟
        //GPIOC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RESE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BUSY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普通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E2,3,4
}

void SPI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使能SPI1时钟

    //PA5,6,7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PA5~7复用功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7; //BUSY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普通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E2,3,4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SPI1);//PA4复用为 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SPI1);//PA5复用为 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SPI1);//PA6复用为 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SPI1);//PA7复用为 SPI1

    //这里只针对SPI口初始化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复位SPI1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PI1,DISABLE);//停止复位SPI1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Rx;//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SPI_Mode_Master;                //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SPI发送接收16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Low;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软件管理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波特率预分频值为4(21MHz)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数据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

void DMA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 DMA disable*/
    DMA_Cmd(DMA2_Stream2, DISABLE);
    DMA_Cmd(DMA2_Stream3, DISABLE);

    DMA_DeInit(DMA2_Stream2);
    DMA_DeInit(DMA2_Stream3);

    //   SPI1 RX DMA 配置  Stream2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3;//DMA_Channel_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PI1->DR;         //指定DMA的外设基地址为SPI1的数据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SPI1_Rx_Buff1;         //指定DMA的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传输方向为读外设 写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Rx_Len;//DataSize;                            //传输数量(0-65535,不能为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失能外设地址增长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使能内存地址增长 免去FOR循环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PSIZE=16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MSIZE=16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Mode_Normal;     //DMA模式为非循环模式,非循环模式只进行单次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优先权为高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失能FIFO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FIFO的阀值为半满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内存突发传输为单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外设突发传输为单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外设突发传输为单一

        DMA_DoubleBufferModeConfig(DMA2_Stream2, (uint32_t)SPI1_Rx_Buff2, DMA_Memory_0);//DMA双缓存模式
        DMA_DoubleBufferModeCmd(DMA2_Stream2, ENABLE);

    DMA_Init(DMA2_Stream2, &DMA_InitStructure);                             //初始化DMA2_Stream2
    //DMA_ITConfig(DMA2_Stream2, DMA_IT_TC, ENABLE);//使能传输完成中断

    //   SPI1 TX DMA 配置   Stream3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PI1->DR;         //指定DMA的外设基地址为SPI1的数据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SPI1_Tx_Buff;         //指定DMA的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DMA传输方向为读内存,写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DataSize;                            //传输数量(0-65535,不能为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失能外设地址增长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失能内存地址增长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PSIZE=16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MSIZE=16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DMA_Mode_Normal; //       //DMA模式为非循环模式,非循环模式只进行单次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                  //优先权为中等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失能FIFO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FIFO的阀值为半满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内存突发传输为单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外设突发传输为单一
    DMA_Init(DMA2_Stream3, &DMA_InitStructure);                             //初始化DMA2_Stream3
    //DMA_ITConfig(DMA2_Stream3, DMA_IT_TC, ENABLE);                        //因为是发送虚拟数据。不需要中断
    /*************************************************************************/
        /* Enable the SPI Rx DMA request */
        SPI_I2S_DMACmd(SPI1, SPI_I2S_DMAReq_Rx, ENABLE);
        SPI_I2S_DMACmd(SPI1,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 打开DMA通道 */
        /**************************************************************************/
    /* DMA enable*/
    DMA_Cmd(DMA2_Stream2, ENABLE);
    DMA_Cmd(DMA2_Stream3, ENABLE);
}

void SPI1_DMA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nable the DMA2 Stream2 (SPI1_RX)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2_Strea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2_Stream2, DMA_IT_TC, ENABLE);

        //Enable the DMA2 Stream3 (SPI1_TX)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2_Strea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2_Stream3, DMA_IT_TC, ENABLE);

}

void TIM1_Init(u16 period)//period设置24以1MHz采样,period设置240以100KHz采样,period设置2400以10KHz采样,period设置24000以1KHz采样,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1_BDTRInitStruct;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使能GPIOE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模式必须为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0MHz;//频率为快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TIM1);//PE8 作为 AD的/convst信号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TIM1);//PE12 作为 AD的/CS信号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TIM1);//PE12 作为 AD的/CS信号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TIM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模式必须为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0MHz;//频率为快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TIM1);//PE8 作为 AD的/convst信号
        /**************************************************************/
    //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死区控制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Down;//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7 - 1;   //Timer clock = 168M /(TIM_Prescaler+1) = 24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eriod - 1;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 配置BDTR寄存器,配置死区时间****************/
        /*
        定时器时钟 72M   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时,  Tdts = 13.89ns
        0 - 1.764us  用算法一
        1.778us - 3.505us  用算法二
        3.556us - 7.000us  用算法三
        7.1117us - 14us    用算法四
        需要更长时间,使用TIM_ClockDivision分频

        TIM1_BDTRInitStruct.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Disable;                //工作模式下死区刹车
        TIM1_BDTRInitStruct.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Disable;                //空闲模式下死区刹车
        TIM1_BDTRInitStruct.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 锁定配置
        TIM1_BDTRInitStruct.TIM_DeadTime = 205; //死区时间  72:1us 172:3us 205:5us
        TIM_BDTRConfig(TIM1,&TIM1_BDTRInitStruct);//*/

    //配置输出比较,产生PWM方波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PWM1为正常占空比模式,PWM2为反极性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输出反相 TIM_OCNPolarity_Low;//输出同相,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130 CS脉冲出现后多久出现时钟信号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触发DMA2_Stream3 channel6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3;//ccr2;
    TIM_OC2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触发DMA2_Stream2 channel6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3;//230ccr3;//PE12 作为 AD的/CS信号
    TIM_OC3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md(TIM1,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TIM_SelectSlaveMode(TIM1,0x06);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ITR3);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1, TIM_OPMode_Repetitive);//TIM_OPMode_Single);
        TIM_SelectSlaveMode(TIM1, TIM_SlaveMode_Gated);//);//TIM_SlaveMode_Reset);//TIM_SlaveMode_Gated);                        //TIM1门控模式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ITR3);                             //控制源TIM4

        //TIM1->SMCR = 0x8035;//TIM1受控TIM4(复位模式)

    /* TIM1 DMA 请求使能 */
    TIM_DMACmd(TIM1, TIM_DMA_CC1 | TIM_DMA_CC2, ENABLE);//
        //TIM_DMACmd(TIM1, TIM_DMA_CC2, ENABLE);//
        TIM_Cmd(TIM1,DISABLE);//ENABLE);
}

void TIM4_Init(u16 perio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 //TIM4时钟使能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是能 PORTD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是能 PORTD时钟
/*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4,GPIO_AF_TIM4); //GD14复用为TIM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 D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D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 D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D14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TIM4);//PD12 作为 AD的/触发信号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TIM4);//PD13 作为 AD的/CS信号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TIM4);//PD12 作为 AD的/触发信号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TIM4);//PD13 作为 AD的/CS信号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TIM4);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TIM4);
        //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死区控制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Down;//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7 - 1;   //Timer clock = 168M /(TIM_Prescaler+1) = 24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eriod - 1;
    TIM_TimeBaseInit(TIM4,&TIM_TimeBaseStructure);

    //配置输出比较,产生PWM方波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PWM1为正常占空比模式,PWM2为反极性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输出反相 TIM_OCNPolarity_Low;//输出同相,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79;//160/2;//202/2                                ccr1;//PD12 作为 AD_CS脉冲宽度
    TIM_OC1Init(TIM4,&TIM_OCInitStructure);//触发DMA2_Stream3 channel6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ccr2;
    TIM_OC2Init(TIM4,&TIM_OCInitStructure);//触发DMA2_Stream2 channel6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ccr3;//PD14 作为 AD的/CS信号
    TIM_OC3Init(TIM4,&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Cmd(TIM4,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4,ENABLE);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4,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4, TIM_TRGOSource_OC1Ref);//TIM_TRGOSource_OC1Ref);//TIM_TRGOSource_OC1Ref);
    /***********************************************************/
        /*TIM2中断设置*/
        //TIM_ClearFlag(TIM4,TIM_IT_CC1);
        //TIM_ITConfig(TIM4,TIM_IT_CC1,ENABLE);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TIM_Cmd(TIM4,DISABLE);//ENABLE);
    /* TIM4 DMA 请求使能 */
    //TIM_DMACmd(TIM4, TIM_DMA_CC1 | TIM_DMA_CC2,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void ad7606_init(void)
* Description    : AD7606初始化
* Input                  :
* Output                 : None
* Return                 :
*******************************************************************************/
void ad7606_init(void)
{
        GPIO_Config();
        SPI1_Init();
    DMA_Config();
        SPI1_DMA_NVIC_Config();
    TIM1_Init(5);                                                //SPI时钟

        TIM4_Init(3500);//350_100KHz 3500_10k//采样速度 调整采样速度需同时调整采样间隔以满足数据读取要求
        RST = 1;
    delay_ms(300);
        RST = 0;
        TIM_Cmd(TIM1,ENABLE);
        TIM_Cmd(TIM4,ENABLE);
}
最终还是采用了从模式,TIM1产生时钟,TIM4产生CS、CO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