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v直流电机并的消火花电容耐压需多少?

楼主(2020-03-10):
如题  想在电路的输出口直接加消火花电容 来削弱电机对EMC和电路的影响,  请问 12v 2a的直流有刷电机  需要并多少耐压的电容, 这个电容可否用普通的贴片电容来替代?

网上查到说用0.1uf的比较多  也有用 0.1uf 串个100R电阻的

之前自己过EMC的时候都直接买此片直插电容 直接并在电机上的

网友A:
cbb,保险起见5倍VW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b,保险起见5倍VW走起。

CBB 小封装的都有指甲盖那么大了    请教下  如果电机跟主板距离大约10个CM  那我这个电容按在主板的出口处有效果吗
还是说一定要并在电机的两端

网友B:
50V104,0603的,一直在用,出货10K左右了,电容烧了3个左右.电机电流0.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V104,0603的,一直在用,出货10K左右了,电容烧了3个左右.电机电流0.3A

电机的工作电压大约多少    嗯嗯 立创也有 50v 的104  想SMT直接贴掉, 这个电容 烧掉后有什么现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CBB 小封装的都有指甲盖那么大了    请教下  如果电机跟主板距离大约10个CM  那我这个电容按在主 ...

一定要并在电机的两端

网友:
100V+ cbb直接跨在电机引脚上,可以上示波器看看效果,调整一下。

网友:
翻几倍就行了,还不放心用示波器看一眼峰峰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的工作电压大约多少    嗯嗯 立创也有 50v 的104  想SMT直接贴掉, 这个电容 烧掉后有什么现象吗  ...

也是12V,香水机上的气泵。电容接在电机的接插件旁边。烧掉后黑色了,板子也有点烧黑了

网友C:
我都是104 630V cbb。不差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104 630V cbb。不差空间

还串电阻吗? 还是只并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12V,香水机上的气泵。电容接在电机的接插件旁边。烧掉后黑色了,板子也有点烧黑了 ...

谢谢,好像大家都用 CBB封装的   我看看先搞个1206的位置预留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串电阻吗? 还是只并一个电容

我都没串,都能正常工作。具体情况还是用示波器看下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没串,都能正常工作。具体情况还是用示波器看下波形吧

好的 非常感谢  因为这次在改PCB  所以先预留这个电容的位置         其实最好能焊在电机两端   这次想看看焊在PCB端子端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2021-12-02):
引用 网友B:
50V104,0603的,一直在用,出货10K左右了,电容烧了3个左右.电机电流0.3A

并联的电容大了有啥影响,比如22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