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的隔离变压器,输入输出反过来接行不行的

楼主(2020-03-10):
隔离变压器,输入230V,输出240V,万用表测输入线圈21Ω,输出26Ω。我这里市电偏高,它变压器又给我升了一点,都240V了,我需要220V尽量接近
是否可以输入输出反接,就降一点点电压了。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保险起见先问了下卖家,说不行的,还会没有隔离效果,所以有点犹豫了。
这个我是用于新打样的一些开关电源,需要接220V测试的,测试时候隔离一下安全一点,包括有时候需要维修开关电源

网友:
可以反向接,只要匝数没有偷

网友:
如果是真隔离变压器,当然可以的,只要VA数不超就没事。

网友:
要修开关电源,要加个调压器。

楼主:
已经反接了,输入230,输出218,可以用了

网友A:
我认为反接是可以的。但要稍降额使用。隔离的效果是有的。

网友:
肯定可以

网友:
串灯泡,更安全,防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反接是可以的。但要稍降额使用。隔离的效果是有的。

最多变压器坏掉  跟隔离效果有啥关系?

网友:
输入输出电压差别不大,初次级如果用的是一样线径,也就只是电压比反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