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串口传感器???

楼主(2020-03-10):
什么叫串口传感器???什么叫串口传感器???

网友A:
首先它是个传感器,然后,它还有个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它是个传感器,然后,它还有个串口~

可以进行串口通信是吗???你用过过吗???与普通传感器有啥不同??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
首先它可以监视串口,其次它是个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进行串口通信是吗???你用过过吗???与普通传感器有啥不同?? ...

是的,用过,不同点是它有串口而普通传感器无串口。

网友:
谁和你说的问谁去

网友:
二楼这样严谨表述才对:首先它是个传感器,然后,它至少有个串口~

网友:
带串口通信功能的传感器。。。

网友:
这问的 好突然  好尴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用过,不同点是它有串口而普通传感器无串口。

感谢感谢,第一次听说,感觉突然,无措,跟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C:
传感器,有串口通讯功能,一般必备的是485.

网友:
这个传感器能够探测正确连接到线路上有没有串口通信吧

网友:
关键字是传感器而不是串口吧。“一个传感器,这个传感器带串口传输功能”,这样听起来就很普通了

网友:
外科手术  是啥?医生都知道,部队也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有串口通讯功能,一般必备的是485.

感谢,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进行串口通信是吗???你用过过吗???与普通传感器有啥不同?? ...

串口传感器详细解释:
首先说传感器就是把一些非电子量的数据感应出来比如:
振动传感器、光通量传感器、磁场(霍尔)传感器、气压传感器、
湿度传感器、一氧化碳传感器…………等等各种各样。

再说传感器的数据输出(用于连接主机,并不需要ADC):
1、常见的现场输出的模拟量,也就是电压或电流。
2、开关量:通或断(比如检测仓库的大门是否关闭就输出开关量就满足了,
    至于大门打开了多少度有时候不需要知道)。
3、串口输出这个就比较常用(大部分加速度芯片和陀螺仪芯片等微型集成芯片的常用),
    串口的数据方式有USB,232,485,ISP,IIC,PLC(电力载波)……等等。这个就是你说的“串口传感器”
4、无线输出方式,通过蓝牙、无线电、wifi、红外线等等连接主机,常见有wifi摄像头,蓝牙耳麦。
5、并口方式,这个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