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拆的 1光口 4电口 内部图片。

楼主(2020-03-10):
刚拆的 1光口 4电口 内部图片。

网友:
这个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速度有延迟嘛?也想搞个

网友A:
8367s好东西,5电2光都没问题,
有量还能烧里面51核做成网管型的,没量也能外挂单片机调SDK操作这片子

网友:
这其实是个不正经的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8367s好东西,5电2光都没问题,
有量还能烧里面51核做成网管型的,没量也能外挂单片机调SDK操作这片子 ...

有资料吗?可否发我一份,

mingxingli@vip.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367s好东西,5电2光都没问题,
有量还能烧里面51核做成网管型的,没量也能外挂单片机调SDK操作这片子 ...

同求如何操作8367,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求如何操作8367,谢谢!

datasheet杂:
https://github.com/libc0607/Realtek_switch_hacking

API:
https://github.com/BootingUp/Rea ... PI_V1.3.12_20171124
参照datasheet实现下SMI时序,替换里面smi操作函数即可

别人利用api实现的8367普通改vlan:
https://github.com/McMCCRU/Arduino_RTL8367C

我当时就是参照上面这些资料搞定的,不过后来需求改了就换其他片子了

网友C:
原理上这个应该也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上这个应该也行了

LZ的光模是千兆,单纤BIDI收发不同波长的
比ls这个倒是便宜不少

网友:
mark下,这段也对这个感兴趣

楼主:
datasheet杂:
https://github.com/libc0607/Realtek_switch_hacking

这个下载真不容易,传上来保存一份吧。

网友:
收藏了

整理的非常好

网友D:
还在想为什么突然多了不少star。。
Github上只传了一些datasheet,一般也够用;Telegram channel里还传了RTL838x的手册和sdk(uclinux的),可以搞到24口
高手可以搞搞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在想为什么突然多了不少star。。
Github上只传了一些datasheet,一般也够用;Telegram channel里还传了RT ...

厉害!
请教8367RB改VLAN交换机的代码有开源吗?想折腾个玩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原理上这个应该也行了

请教一下,这种如果用单片机如何驱动,常规以太网是外部增加PHY就能驱动,这种光纤的没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这种如果用单片机如何驱动,常规以太网是外部增加PHY就能驱动,这种光纤的没整过 ...

我用的是带光纤的phy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厉害!
请教8367RB改VLAN交换机的代码有开源吗?想折腾个玩玩

8367rb那个 我没能写出什么实用的代码。。
移植驱动比较容易,有文档,改一下底层smi收发就好了;但上层api太多了。。
两年前的寒假还试图给这些api在esp8266的nodemcu固件里做lua binding(github里有提),后来开学忙搬砖就烂尾了,大部分api也没测过
我也挺想看到能有高手找个优雅的方式搞定这些 哈哈

网友:
RTL8367S 交换机 Mark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厉害!
请教8367RB改VLAN交换机的代码有开源吗?想折腾个玩玩

干掉前面8367s改vlan那个项目代码中serdes初始化的代码应该就通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干掉前面8367s改vlan那个项目代码中serdes初始化的代码应该就通用了

用你发的那个8367 ARDUINO STM32的方案,不知道是我配置的有问题,还是我理解有问题,加了VLAN后就不通了
配置如下:
---- Start table list -------
VID    Ports    Priority
3001  - 4 - - 1     0
---- End table list ---------

---------- Configuration ----------
       [ Arduino Firmware ]
Version: v.1.0.03_RTL8367C_STM32_EMU_INV
       [ Ports Groups ]
UnTagged ports: 5 4 3 2 1
Tagged ports:   5 4 3 2 1
       [ VLAN Groups ]
IDX2: Ports: - 4 - - 1 VID: 3001 Priority: 0
-------- End Configuration --------

目的:PC1接Port1,PC2接Port4,两个电脑上都不配VLAN。交换机上给这两个口配3001 VLAN。PC1应该能和PC2互PING。
实际是互相都PING不通,wireshark上也收不到相应的报文。只有恢复默认设置才能PING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367rb那个 我没能写出什么实用的代码。。
移植驱动比较容易,有文档,改一下底层smi收发就好了;但上层a ...

请大佬帮忙看看我上面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用你发的那个8367 ARDUINO STM32的方案,不知道是我配置的有问题,还是我理解有问题,加了VLAN后就不通了 ...

首先看端口状态汇总里,识别网线的速率是否正常
如果串口日志已经打ERROR的话,飞线考虑信号质量或反射问题,中间串个电阻

还有arduino上这代码对hybrid端口支持的并不好,Tagged port和UnTagged port不能重叠
UnTagged全标,Tagged清空
VID: 3001  1,4
VID: 3002  2
VID: 3003  3
VID: 3004  5
即可

如果需求只是端口互通限制的话,可以直接操作寄存器,如
(RTL8367C_REG_PORT_ISOLATION_PORT0_MASK,0x0011),(RTL8367C_REG_PORT_ISOLATION_PORT1_MASK,0x0012),(RTL8367C_REG_PORT_ISOLATION_PORT2_MASK,0x0014),(RTL8367C_REG_PORT_ISOLATION_PORT3_MASK,0x0018),(RTL8367C_REG_PORT_ISOLATION_PORT4_MASK,0x001f)
即1234口之间禁止互通,但能访问5口
SDK里是rtk_port_isolation_set函数,
比vlan更直观

另外带tagged包(trunk ),windows下wireshare是抓不到的,一般网卡驱动层就丢掉了,只认untagged(access )包,
intel有带vlan驱动也是不同vlan虚拟出不同网卡,为了应用层兼容性,不会在主网卡上抓到带vlan帧的包的,
linux或许能抓到,虽说我不曾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大佬帮忙看看我上面的问题

不好意思,没用过那个项目,可能帮不上什么
大概看了一下他的代码,应该是直接把sdk中相关部分拼在了一起了,也许可以对照 Realtek_Unmanaged_Switch_ProgrammingGuide.pdfRealtek_Unmanaged_Switch_API_Document.pdf 这两个文档看看,ProgrammingGuide中有专门讲代码中如何使用vlan的部分

网友(2021-03-15):
请问大家,8367S能否与SFP接口的光口或电口模块连接?
我在片子上找到了串行收发的脚,这些脚可能可以和SFP的串行收发脚相连,但SFP还需要一些控制信号。

网友G(2021-09-21):
我想用STC8F1K的单片机来弄2个8367级联,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端口状态汇总里,识别网线的速率是否正常
如果串口日志已经打ERROR的话,飞线考虑信号质量或反射问 ...

我想问下是用KELL51来编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用STC8F1K的单片机来弄2个8367级联,不知道怎么下手

具体场景?
有8+2口的8370

网友H(2022-01-07):
博主你好,我想买一个,请问有什么途径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博主你好,我想买一个,请问有什么途径 ?

买交换机吗

网友I(2022-04-03):
引用 网友A:
干掉前面8367s改vlan那个项目代码中serdes初始化的代码应该就通用了

请教下,我最近在用stm32f103c8t6   控制rtl8367s, 总是调不通。能分享下你的代码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请教下,我最近在用stm32f103c8t6   控制rtl8367s, 总是调不通。能分享下你的代码不? ...

现象是什么?

smi通信时序用逻辑分析仪看过吗,不是标准i2c记得有两位起始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象是什么?

smi通信时序用逻辑分析仪看过吗,不是标准i2c记得有两位起始位

能加你qq不? 我的是      813118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象是什么?

smi通信时序用逻辑分析仪看过吗,不是标准i2c记得有两位起始位

有偿解决。 我下午把程序贴出来了, 你看下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象是什么?

smi通信时序用逻辑分析仪看过吗,不是标准i2c记得有两位起始位

在线不?

网友:
MARK,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