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安装在面板上的可调电阻,求推荐。

楼主(2020-03-10):
如图上所示的可调电阻,是安装在面板上的。有没有差不多的型号推荐。
还有一个是拧在面板上的测试点,有塑料外壳和面板绝缘。

网友:
这个东西的小名叫做电位器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1&abbucket=11

网友B:
测试点叫香蕉插座

网友:
带锁电位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04.4d5363fd0MCrpq&id=598710115706&ns=1&abbucket=11

谢谢,大佬n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点叫香蕉插座

哇哇哇,找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97.b4da3611ZVy6kK&id=525972901123&ns=1&abbucket=7#de ...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a4q0cuja2e7